500mw的无线网桥隔一栋楼能接收到信号吗?

楼主(2020-11-15):
有两个老房子,中间隔着一栋楼,大概也就100-200米这样,想用无线网桥,网上都说必须可视才能稳定传输像下图这样,AB两点想搭个无线网,中间有一些突出楼房的窗台,导致看不清对面,这样用500mw的网桥能稳定传输吗?

网友:
实测最重要,不可视的情况下效果会大打折扣

网友:
高级网站甩过去好点吧

网友:
没问题,可以的,如果对面有楼,设置可以调角度反射接受信号,反正我以前用正版ubnt这个只是小意思,就不知道你用什么设备了

网友:
不稳定的,无线不靠谱,仅能联通,本人单位亲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