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四十二岁再婚男跪求问下洗衣机电脑板变成糖浆了

楼主(2020-11-15):
75元钱收到一台洗衣机,前面出现像糖浆一样的东西不停的流,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拆下来才发现原来是里面的电脑板上的防水胶变成了液体一样的东西。我想问下这种胶要怎么清理。

[attac

网友A:
渣男,先试试用W-40。

网友:
洗板水吧,得用不少,而且洗板水对塑料有腐蚀,尤其是有机玻璃,接触后容易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渣男,先试试用W-40。

  用万能的84液。

网友:
这屏幕看着挺高档的

网友:
先用酒精洗洗吧!

网友:
家里的老天鹅洗衣机,第一块原装主板就这样,用了大概10年后,保护胶就开始慢慢融化,失去了保护,很快就烧了。

网友:
明明走在四婚的路上,一点也不实在

网友B:
四婚......的........路上..........狂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都有3个老婆了,羡慕.

网友:
扔了吧,这样还有啥价值?

网友:
婚......的........路上..........狂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都有3个老婆了,羡慕.

网友:
要停手了吧!

网友:
直接整块板换掉也没多少钱,接着就该换离合和电机了。

网友:
不是3婚男了,这回,小白不懂,顶帖支持

网友:
洗衣机的血泪,只因你三婚

网友:
  期待《我的六婚生活》问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婚......的........路上..........狂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都有3个老婆了,羡慕. ...

思路果然不一样

网友:
再婚男是重点

网友:
第一次见到用VFD显示屏的洗衣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