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家用油锯的选择

楼主(2020-11-15):
近期回老家,和老爸闲聊,老爸一直念叨这要买个电锯,平时手动的锯已经拉不动了,平时锯点木头做为柴火(我们乡下还可以用柴火灶),网上看了下斯蒂尔MS231这款,不知道旗舰店买的保真么?使用寿命怎样?有使用过油锯的大佬能帮忙推荐下,非常感谢!

网友:
大有有款无刷油锯,用两个电池的,看着不错,就是没人买

网友:
其实单单锯柴火的话,买个大有的马刀锯,加一个电池也够用了

网友:
买了国产油锯用久手麻的很

网友:
烧柴火灶,锯木头,用电的好。别用油的。

楼主:
那电锯有推荐的么?

网友:
拆木头烧火没必要用油锯,那东西太重另外使用维护也不是很方便,直接使用电链锯多方便

网友:
马刀锯是不是安全些?

要是大木头用电锤配劈柴钻头也不错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关键是我没有电锤,电锯这个也是第一次接触(才知道有链锯,马刀锯,圆锯等),所以来论坛听建议,看来油锯还真有点不适合(机油,汽油需要混合,汽油现在属于管制不好零买),看电链锯价格比油链锯还要贵啊,有使用过觉得还可以的推荐下(价格1.5千以内),主要是直接去山里头锯树(我们那有自留山地),锯倒后放着等干了再锯小拿回去,不然湿的太重也烧不燃。

网友:
大有有一款5827马刀锯,特别牛,双摆杆结构,一点震动没有,就是光机要900多元,我查了博世和得伟都没这技术要省钱的话直接闲鱼买个洋二的得伟马刀锯,然后装个大有的电池

网友:
家用没必要斯蒂尔,3000块钱没必要,买电锯就好了

网友A:
要不然买个锂电无刷角磨机加改电链锯配件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买个锂电无刷角磨机加改电链锯配件用

这个我试过,用的2903,然后买了链锯配件,结果装不上,那个圈大小不一样,家里的角磨机也装不上,轴不匹配,后来只能退货了,

网友:
电链锯就行,油锯现在环境家用太麻烦。

网友:
得伟或是牧田电链锯,新的二手的都可以看看,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试过,用的2903,然后买了链锯配件,结果装不上,那个圈大小不一样,家里的角磨机也装不上,轴不匹 ...

角磨机用的电链锯附件网上很多,良莠不齐,我过去买的一个就不好,连接不可靠,后来买的这种就很好,连接部分是铝合金的,精度很好,而且带手动机油泵,最主要的好处是有链条自动张紧功能,用时省心多了,链条也不容易被抻长。买了两套,角磨机也买的便宜,60多的鹰视安光机,我手头有不少牧田款电池,电池不用买。如果没有电池,买带电池的套装角磨机也不贵,自己买电池壳和保护板攒电池也容易,总之,有200多元就可以配一套能用的电链锯了。切了一些十几厘米粗的木头,没有问题。

网友:
咸鱼,找ego还有啥的锂电链锯,国产便宜油锯可能开始还能用,时间久点,光启动就能玩死你

网友:
岁数大了,用这些不安全。改变生活方式。

网友:
直接使用电链锯多方便

网友:
老外做过横评 最好的是德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