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核酸检测~PCR罗氏扩增仪的拆机维修(Cobas z480)

楼主(2020-11-15):
首先介绍一下荧光扩增仪,有兴趣的老板自行百度扩充知识库。。
PCR技术的本质是体外核酸扩增,加热使双链DNA解开螺旋,在退火温度条件下引物同模板DNA杂交,在Taq DNA聚合酶,dNTPs,Mg2+和合适pH缓冲液存在条件下延伸引物,重复 “变性→退火→引物延伸”过程至25~40个循环,呈指数级扩大待测样本中的核酸拷贝数。

作为我们俗人对仪器的理解就是,升温降温--循环温度控制精度就是仪器的先进程度,此款罗氏扩增仪价格大几十万~~

此次故障为报警温度异常,拆机给各位看官看看~~

主要元件 12V/140w 帕尔贴(可调电源测量)两串,其中一片故障,检测功率异常报警,国内没有30*30 大小的配件。
帕尔贴是从英文“Peltier”一词翻译过来的。国内以帕尔贴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 生产的以“Peltier"为品牌的帕尔贴热电半导体致冷器件,品质优良,价格低廉,成为半导体致冷的航母。

科技兴国~~有配件的大佬可以联系我,高价求购,哈哈哈

更换12706,30*30的不行·

神手工,修复原装芯片后试机成功,质保一个月,哈哈哈,时间长了保证不了

ps:目前都是混检,就是6-10个人的鼻咽拭子,混到一个离心管,测出阳性,这些人在隔离复检(省时省力)

去吧  为人民服务去吧!!
再见!

网友:
帕尔贴的配件哪里找的?

网友:
制冷片参数差不多直接替换就是,扩增仪自带温控的。

网友:
刚修个分光光度计,没照片

网友:
现在核酸检测的机器很吃香啊,肺炎疫情期间,到处都需要做这个

网友:
这东西用过,但不是这牌子的,是伯乐的

网友A:
混检也是我们的首创吧,10个人混合在一起,有问题,10个人一起拉去隔离。在被隔离的10个人中必有一个是阳性,然后其他9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混检也是我们的首创吧,10个人混合在一起,有问题,10个人一起拉去隔离。在被隔离的10个人中必有一个是阳性 ...

再检一遍,哪能不分青红皂白把十个人关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混检也是我们的首创吧,10个人混合在一起,有问题,10个人一起拉去隔离。在被隔离的10个人中必有一个是阳性 ...

应该是分开隔离吧?不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混检也是我们的首创吧,10个人混合在一起,有问题,10个人一起拉去隔离。在被隔离的10个人中必有一个是阳性 ...

可能是2人,也可能是3人,也可能是5人,最少是1人。

网友:
检修这也不用防护吗?

网友:
上面那 生物危害性 标识是假的吗? 这玩意是不是该防着点

网友:
本质上就是一个水浴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混检也是我们的首创吧,10个人混合在一起,有问题,10个人一起拉去隔离。在被隔离的10个人中必有一个是阳性 ...

10个人隔离,重新检测,不是阳性的就解除隔离了。

网友:
这什么啊,好像很吊的样子啊~~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一下在贸泽上购买吧
查找电气元器件 – Mouser
https://www.mouser.cn/Electronic-Components/

https://www.mouser.cn/datasheet/2/670/cp110-1777376.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分开隔离吧?不然。。

肯定是分开隔离,但有可能10个人10个房间在同一栋楼。具体怎么隔离不清楚,应该是楼上说的再检一次。

网友:
我去做过一次检测,有很大漏洞,取样后,我就后怕了很久。简单说下,大家自行理解。
在医院外面有个集装箱的小房子,待检测的人 在小房子外排队。按顺序进入小房子,摘下口罩,哈气啊啊啊啊啊,护士取口咽样本。戴上口罩离开。下一个人进入小房子,摘口罩,哈气,取样,离开。

网友:
前一个取样好了,下一个就进去。中间并未说要停留多长时间什么的。幸好轮到我的时候,刚好他们的标本瓶装满箱子了,要装箱,需要几分钟,我赶紧退出,在外面等了几分钟才进去。

网友:
特殊时期,楼主很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