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u131到手,感觉夹头晃动有点厉害

楼主(2020-11-15):
到手感觉夹头晃动有点厉害同心度一搬,你们的呢?

网友A:
调到拧螺丝或钻孔模式看看,冲击钻同心度先天就要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到拧螺丝或钻孔模式看看,冲击钻同心度先天就要差些

等会试试,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会试试,不知道行不行

这根拧螺丝或者钻孔模式没关系,跟是否带冲击功能也没关系,同心度差是WU130的通病,很多人反映这个问题,那么WU131有这个问题也是很正常的。好多人换了个好点的夹头之后同心度就好了。

网友:
用料不行马。。得伟12v也就800元。。要是在美国买要便宜很多吧。高高工资低物价。

网友:
换个夹头试试

网友:
冲击钻要前后冲击,主轴和轴承间不能锁死,有点旷量正常

网友:
冲击钻要啥同心度啊 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刚刚看见一个12V的无刷,,,小凡只要一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