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家,象印电饭煲溢饭汤水到内锅底部了,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15):
象印NP-YS18压力IH电饭煲,100V的,用了3年多,最近煮饭时锅盖边有蒸汽溢出,煮完饭打开查看,汤水原来流到内锅底部了。饭是熟的,但有点干,口感不好。煮粥功能正常,没有汤水溢出。在此,请教各位达人,此现象是电饭煲的密封圈坏了还是什么原因?还有,象印电饭煲在哪可以维修或采购配件?

网友:
上蓋是否蓋好(密封),我電飯煲因為扣子壞了蓋不實(密封)也會溢瀉。至於維修配件我暫時知道冇寶和鹹魚抵

网友:
应该是盖子的密封圈老化了吧。

网友:
不知道,我的苏泊尔没见过这个问题。流到外面要么密封圈,要么泄压阀那头回流,清理泄压阀通道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