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U盘量产分区问题

楼主(2020-11-15):
目前用着银灿  903的U盘
用银灿的  AI Partition(银灿U盘分区工具)V2.0.0.3   可以把U盘。分成。CDROM 只读。 或者加密的分区。

请问。 除了银灿芯片。支持这种功能。还有哪个芯片支持啊。。。。。

网友:
我用的U盘,群联主控,擎泰主控,都支持啊。

网友A:
慧荣啊,七驱七启呢。其它的群联,安国,芯邦也都支持cd-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慧荣啊,七驱七启呢。其它的群联,安国,芯邦也都支持cd-rom。

能大概说下不    新手。目前只知道IS903  好像TAOBAO 也只搜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