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宾得18-50mm镜头,求排线维修解决办法

楼主(2020-11-15):
把个宾得的DAl18-50镜头拆了,这个镜头故障是对焦小碎步走,不能准确对焦,拆开看看有没有能发现点什么

镜头是很好拆的,全塑料

果然发现排线上有问题
刮开涂层
软排线居然给磨了一个洞,里面两根线断开了,实在太小了,电烙铁头比它大十倍

网友:
会拆修镜头的都是高人。 9月份把一个18-105mm的不能自动对焦的镜头拿去修了一下,老板收了150.

他那满屋子的相机和配件如果全部卖了估计至少要几百万

网友:
这个确实有难度了,除非找到等宽的排线刮好,镀好锡后贴在一起背面加热贴合。飞线恐怕是做不到,一根的话还容易,两个恐怕就连累了,何况有三根、

网友:
换排线,或者去找修苹果手机的绝对能飞线成功但是用不长

网友:
能买到排线就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接这个排线实际没难度,再细一些也没问题~

网友:
找到接头那飞线比较稳妥

网友:
看我发的修镜头的帖子,给你提供思路。

网友:
貌似宾得的这镜头对焦排线个人还不好买到,某宝上都没有。不知道专修镜头的地方能不能搞到它。

网友:
飞线,线留长点,
烙铁用外热的,找铜丝一头磨尖缠在烙铁上留合适的长度来焊。
最后打胶固定

网友:
显微镜+耳机线连接

网友:
如果只断两根就好飞线。 三根就比较难了。
可以考虑找修手机的给飞个线。

网友(2020-12-21):
软排线焊接

原来只想给镜头简单除个尘,想不到更为复杂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y4y1q7ZG

某宝9块9包邮的手机排线不要再发给我了,修一下收50块还被喷 - 西瓜视频
https://www.ixigua.com/i6825875680572473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