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大家都在用什么油壶呢?

楼主(2020-11-15):
用了十多年茶壶当油壶,除了壶口挂油外,感觉还会被老鼠偷油,想象了一下老鼠用尾巴偷油吃的场景。。。

为了卫生,换了个玻璃油壶,有硅胶垫圈不太喜欢。用了一段时间后盖子也开始漏油。最大的问题是,没几天就用完一壶油,壶盖经常会卡得太死,每次加油都要用毛巾包着再放到胸前按着,用力才能拧开壶盖。

直接提着5升油瓶倒油又不容易控制,而且使用不方便。不过那个瓶口基本不挂油。

有想过换回下面这种陶瓷茶壶,把壶口打磨薄一点。

网友:
现在我基本就是五升油桶直接用

网友A:
我前年买的一个,感觉挺不错的。

现在还在销售,声明一下--不是推广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u=f5n7tck1bc3

网友B:
装在带盖搪瓷口缸里,然后放把勺。

网友:
家有安吉尔饮水机,就用加热盘坏了不能加热的烧水杯装油,304不锈钢,不会渗漏,上面有还油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年买的一个,感觉挺不错的。

这个容量感觉两三天就要加油了,拧盖子又会稍微漏点油。

网友:
用过很多种油壶都不好用,设计有问题。现在用的这种也是挂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在带盖搪瓷口缸里,然后放把勺。

我觉得是个好主意....

网友:
5升油瓶提不动

网友C:
现用的就是你图片里的油壶,不挂油啊,也没漏油。

换油的时候不要拧太紧,下次就不难打开

网友:
现在用这种……

网友:
虽然挂油,有时候它能流回去,但不喜欢这种黏糊糊的油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用的就是你图片里的油壶,不挂油啊,也没漏油。

换油的时候不要拧太紧,下次就不难打开

我看了一下,油是在盖子上面流下来的,出油口下面,不是下部漏油。
应该是收油的时候,油线还没有断,碰到了盖子。

网友:
也在用,还是有渗油,也要放到一个小碗里,才不会弄脏台面。

网友:
直接饭店的做法,用油盆,方便把油烧熟,炼五味油,用时拿勺子舀

网友:
大桶油送小罐的挺好,买个P`

网友:
买普通的玻璃油瓶,上面带个塑料透明盖的那种,油用完了不用拧下盖子,直接玻璃盖掀起来,拎起桶直接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在带盖搪瓷口缸里,然后放把勺。

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不锈钢味斗,用勺子舀,用完清洗方便,加盖,就是方便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