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植物大战僵尸,修复僵尸脖子

楼主(2020-11-15):
一个小朋友哭着过来,说他的植物大战僵尸,一个海盗船长的脖子断了。 他哭的好伤心啊,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玩具。如果这个套装少一个,就不好玩了。。。。。。
我看到他哭的这么伤心,于是乎心一软,就说,包在我身上,我一定给你整好。

一看,直接失手分里了。这是中了杰克船长的三只火枪手?

首先打开身子,看到是方形的铆结构。这个方形,是为了防止转动脖子(其实是说白了,为了让玩具快点坏掉。。。。。厂家完全可以做成圆形的脖子,可以转动的。)

下面拆解头。

帽子取下来,这个帽子三个零件组成。

头巾取下来。

特么的,怎么感觉有点恐怖呢。

脖子断掉的部分。

取下胡子。胡子两片结构。

最后取下头。这里眼罩也做了分件。好评。

先找个螺丝放下去看看。

还不错。

为了加强结构件,找个垫圈。(平常撸的螺丝,垫片够多。)

嗯嗯,非常的合适。

关键零元购的尖嘴钳。(亏得我一找,平常放着吃灰的工具,要用了。。。。。)

专业模型断颈修复八十年!手艺超越五星级三级甲等医院。

手头没有其他的AB工程胶,先这样吧。

完美

复原。拼装花了五分钟。不得不说正版模型就是费劲。

接上身子

杰克~~~~~~~~~~杰克斯破锣~~~~~~~

这是个暮年船长。还是个海盗。

弓背。

之家的22合一,还是那波汪~~~~~~~~

楼主:
刚修好,顺丰送来了一个快递。

用心盒子的黄花烙铁。(小蜜蜂)

套装哦。

丰盛

还有标签

查验验明正身。

正品黄花~~~~~~~

用心盒子

936白光一样的头子。(烙铁头不通用啊。)

套装,到手即用。

加热快。使用方便合适。

感谢店家的礼品。谢谢。

网友A:
凭楼主的手艺,高低整个焊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楼主的手艺,高低整个焊台吧

是个好主意~~~~~~

网友B:
小朋友哭那么伤心断口处怎么也得加点A、B胶啊

网友C:
楼主小孩都可以打酱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朋友哭那么伤心断口处怎么也得加点A、B胶啊

关键时候,找不到啊。

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小孩都可以打酱油了吧

他马上就可以打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马上就可以打我了。。。。。。。。。。

难道你是酱油

网友D:
修僵尸和修航母一样的牛

网友:
烙铁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E:
螺丝设计不错,可无损拆解,缺点没有4到6英寸中小号超可动系列。而HotToys孩之宝figma中动玩具,TOMY万代等成品虽然超可动,但是没一颗螺丝,全是超声波焊接和紧配合压入结构,更换素体胳膊等得上台钳静力加压拆解,运气不好紧配合结构会断裂。

网友F:
貌似还被小朋友玩丢了一些零件,海盗船长丧尸 帽子上的鸟和叶子都不见了。
不得不说正版的模型摆件零件是真的多。拆都要拆好久

网友:
啥都能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还被小朋友玩丢了一些零件,海盗船长丧尸 帽子上的鸟和叶子都不见了。
不得不说正版的模型摆件 ...

这个,真的没有鸟,跟树叶。

楼主:
就这么几个公仔,既然要。。。。。。。百多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丝设计不错,可无损拆解,缺点没有4到6英寸中小号超可动系列。而HotToys孩之宝figma中动玩具,TOMY万代等 ...

那种,用的塑胶,材质会好很多。

麦当劳,肯德基送的小玩具,就能看得出。

三角螺丝,要么就是铆合的,要么是超声波焊接的。

楼主:
有活动送的。

可以关注,可能会有下一波活动。

楼主:
差不多了。

叛逆期马上纪要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僵尸和修航母一样的牛

专业维修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