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PS-460BB B 谁知道怎么启动

楼主(2020-11-15):
HP DPS-460BB B    460W服务器电源谁知道怎么启动
想用来改个电源玩玩

网友A:
和家用台式机电源一样,把那个20/24P的插头其中两脚短接即可启动,具体哪两脚忘了,可问度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家用台式机电源一样,把那个20/24P的插头其中两脚短接即可启动,具体哪两脚忘了,可问度娘. ...

如果是台式机一样的24pin插头,就是绿色线连黑色。

楼主:
和台式不一样啊。纠结啊

网友(2024-02-17):
引用 楼主:
和台式不一样啊。纠结啊

蓝标面向上,直流边缘连接器面向自己,左上第一个脚是33,第四个脚36,这两个脚短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