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简单拆佳能卡片机IXY110is,咨询镜头错误如何修理

楼主(2020-11-15):
手头的多年前玩的佳能卡片机,如今拿出来,没有掉落磕碰或者进灰之类的,开机一次后,故障是无法对焦,LCD显示一片模糊,之后镜头无法缩回,提示lens error, restart camera,然而重启后,故障现象一样,多次重启后,仅有一次LCD显示进入了取景模式,然而还是无法对焦,再重启后,又提示lens error, restart camera.
有个老外的网址http://www.e18error.com/repair.html,介绍镜头错误,然而跟着修复步骤试了试,都不奏效.

所以简单拆下,怀疑是镜头有齿轮卡壳,电机驱动之类的机械故障,毕竟是精密的东东,不敢大动,坛子里有人修理过类似故障吗,恳求指点一二

继续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855

网友A:
可以通过开机听声音来判断:齿轮断裂是有声音很轻,有卡阻的声音会很闷。多发的故障是齿轮上的阻尼油干枯造成齿轮转动卡阻乏力。这样的问题好处理:就是清除干枯的油泥重新加油即可。

网友:
一般是镜头被卡住了。要把镜头拆开才行。

网友:
镜头伸缩异常,看看哪里卡住了。

网友:
很有可能镜头进灰了,缩了出来,难缩回去,缩出来的时候试试用高压枪对着镜头组件喷一下!

网友:
估计是润滑油干了,导致滑动件不灵敏,拆开活动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拆有这种相机一定要先放掉闪光灯存电电容的电量,否则好危险!一不小心会烧坏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有这种相机一定要先放掉闪光灯存电电容的电量,否则好危险!一不小心会烧坏主板~! ...

板子上都是贴片,也没原理图,不知哪个是存电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开机听声音来判断:齿轮断裂是有声音很轻,有卡阻的声音会很闷。多发的故障是齿轮上的阻尼油干枯造 ...

若需要加油,买哪种润滑油合适啊

网友C:
数码产品长期不用要放干燥箱跟定时充电,寿命会延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产品长期不用要放干燥箱跟定时充电,寿命会延长很多!

主要是这几年手机的拍照功能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东西就闲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都是贴片,也没原理图,不知哪个是存电电容

高压电容就是黑色的那个(最大长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有这种相机一定要先放掉闪光灯存电电容的电量,否则好危险!一不小心会烧坏主板~! ...

感谢提醒,相机里闪光灯有高压电容

网友:
拆镜头排线真是个细致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需要加油,买哪种润滑油合适啊

这种油严格的说是专用的。不过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取得:就是拆个新一些的光驱。里面光头丝杠就可以取得。年头长的光驱估计上面的油也要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