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又是山寨,简单拆thonet&vander有源音箱HK096-03505

楼主(2020-11-15):
中午吃饭路过垃圾桶,眼瞧这货直接摆在垃圾桶对角上,没扔里面,立马抱回,再寻摸四周,你说你咋不连2个卫星箱也扔出来捏?到手立马拆,简单明了,只是会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正面
背面标签贴掉了,拿着拍个照片
插头,扯犊子玩意,什么不是3脚
螺丝打下,开壳,自攻螺丝挺狠呀
喇叭可见
这边这胶打挺多,就不拆了
鬼子JRC家的4558运放
双12v的变压器
3只功率放大芯片D2030,应该有各负责中高低音的
简单装回去,查了下官网上的正品图片,谢谢观看

网友A:
这类音响自诞生以来,万年2030功放,

网友B:
这样的已经不错了,你们可能是见到过更简单的,比如那种山水或者现代或者飞利浦的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音响自诞生以来,万年2030功放,

主要简单呀,而且还能满足需求呀,功率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已经不错了,你们可能是见到过更简单的,比如那种山水或者现代或者飞利浦的音箱。 ...

不至于吧,印象里感觉三水的功放还挺可惜的

网友:
这个不像是山寨 ,4558 负责低音前级放大和低通滤波。tda2030负责低音 另外两个utc2030负责左右声道。

网友:
整个设计风格和漫步者都是一个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已经不错了,你们可能是见到过更简单的,比如那种山水或者现代或者飞利浦的音箱。 ...

那种基本上都是TEA2025放大,好歹是飞利浦的芯片不过多数是其他仿制牌子诸如utc2025之流的。

网友:
这有源音箱有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