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电池的好坏只有容量测试,,,,

楼主(2020-11-15):
笔误,刚刚看了旧电池,是各使用了2年的古y牌和4年的汤q牌,并且古字牌的新电池使用半年左右就发现容量有减少现象,联系卖家,卖家要我发回厂里做检测,因水电池原因快递不收所以作罢,,,,,

各使用了3年4年的摩托车电瓶,发现非常不耐用了,按规格充满电,启动摩托车5,6次就不能启动了,充电大概不到1小时又充满,典型的一充就满一用就亏电的状态。于是买了2个换上,新旧电瓶就做个容量测试看看到底怎么样。。。

做测试前先看下2016蓄电池内阻的标准参考值

以下的满电状态描述→按电池规格0.1c电流充电14小时左右→静置3小时左右

全新 6mfq7b  满电状态 内阻18mΩ  0.5c放电  5.338AH
全新6mfq7l    满电状态 内阻17.4mΩ 0.5c放电 5.218AH
2个电池都没达到标称容量,可能新电池没有充分激活的原因吧,已装车使用所以不做2次测试了,内阻图片做参考,到货时的内阻与满电内阻不一样

旧12n7b3a(7AH已使用3年整)满电状态 内阻22.5mΩ 0.1c放电 1.062AH
                                 满电状态 0.5c放电 0.77AH
旧ytx7abs(6AH已使用4年整)满电状态 11.85mΩ  0.7A放电 1.436AH
                               满电状态 3.5A放电 0.7AH

测试下来容量只有标称十分之一左右,
注意,看内阻,内阻是不是比标准表的数据还好,

但是使用一用就没一充就满,并且满电状态下启动打火还很强劲,只是打火次数几次后就不行了,,,,
看着外壳还很新丢弃可惜于是秉着修复的心里淘宝买来了原装的蓄电池原液把电解液全部清洗更换后又做了一次测试:
12n7b3a  满电状态 内阻21.3mΩ  0.1c放电  1.260AH
                 满电状态  0.5c放电  0.79AH
YTX7ABS 满电状态 内阻11.55mΩ 0.1c放电 3.052AH
                 满电状态 0.5c放电 2.463AH

其中一个已恢复容量50%,另一个就不行了,看来换电解液有恢复容量的效果,但是不能完全恢复,至少能恢复一部分,,,,

结论:
判断一个电瓶的好坏,只有按规格测试容量一条路,什么测内阻,短时大电流放电等等完全不靠谱,一个性能好的电瓶内阻必定好,内阻好的不一定容量就好,内阻不好的必定就是废的。所以要尝试修复电瓶容量的首先测量内阻,内阻好的有一定修复价值,内阻不好的直接不必浪费时间,,,,,,,

最后上一张为了测试电池我的数控电源已连续为不同的电瓶充电好几天了,,,,

网友A:
这种铅酸电池用久了或者使用不当电极板就消耗完了,电极板坏了换电解液也没有用

网友:
楼主折腾得不错,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B:
测试电池其实是最无聊的,因为充放电时间要花挺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铅酸电池用久了或者使用不当电极板就消耗完了,电极板坏了换电解液也没有用 ...

笔误,刚刚看了旧电池,是各使用了2年的古y牌和4年的汤q牌,并且古字牌的新电池使用半年左右就发现容量有减少现象,联系卖家,卖家要我发回厂里做检测,因水电池原因快递不收所以作罢,所以我确定不是我使用不当及用旧的原因,就是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电池其实是最无聊的,因为充放电时间要花挺久的

是的,充14小时+静置3小时+测试大概2小时,充放测试一次没有20小时搞不下来,放电仪还不能断电一断电又重头再来,,,,,

网友C:
古越就是辣鸡原装就是这个一年多废了,重新买一个还是一年多.

网友D:
还有电流大小的区别。有的电池1A不能放电。500毫安就能正常放电。

网友E:
铅酸蓄电池只要存不住电拿充电器充一次 如果依旧建议直接报废,任何修复折腾都是白花钱。普通铅酸蓄电池寿命才二三百次循环,还是不亏电情况下,经常补电,摩托车放一段时间不动也会亏电

测试内阻,更换电解液 修复液,修复模式充电都毫无意义,就算修复出一点点容量自放电也不小。 可能我回复话不中听 只有亲身经历过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古越就是辣鸡原装就是这个一年多废了,重新买一个还是一年多.

我以为我使用不当造成的,看来这个牌子真不行啊,同样使用状态下别的品牌至少3年,就这个1年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电流大小的区别。有的电池1A不能放电。500毫安就能正常放电。

都是按说明书0.1c充放电,0.5C放电测试是为了节约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铅酸蓄电池只要存不住电拿充电器充一次 如果依旧建议直接报废,任何修复折腾都是白花钱。普通铅酸蓄电池寿 ...

是的,就是你说的这样。不过修复出一点容量的电池用于不能断电保存设置的一些小电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其实,以前介绍什么半波脉冲充电,,,什么加蒸馏水。。。都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古越就是辣鸡原装就是这个一年多废了,重新买一个还是一年多.

原装b古y用一年极板断了不是打火只能点灯

网友:
现在电瓶做的差不排除回收材料做的,,这种测内阻表我没用过不信测的准最好带负载伏安法测内阻

网友:
只有完整的充放电循环,才能准确描述一个电池的性能

网友:
那天闲着没事,测了一下飞致150的电瓶,只有 4安时的容量,内阻是15毫欧,汤浅的电瓶,三年多了,鬼子货不服不行。

问题是我想找几个铁锂电池给换上,相同的容量,还真很难找到内阻能超越的。这才是最郁闷的地方。

网友:
加水的其实寿命长。。。
当然前提是发电机稳压没毛病。。。

不过免维护,两三年报废是常见的。。。加水没人会去加水了。。。

网友:
谢谢楼主耗时耗力的测试得出有参考意义的数据

网友:
内阻是测试车用电瓶好坏的最简单的方法,当然要知道原始内阻是多少,当内阻大于40%的话,这电瓶在使用过程中就存在风险,容量倒不是最重要的,启动过程中所需的电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