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R0823A开卡工具本人亲自高程度汉化版

楼主(2020-11-15):
也到了该放出来的时侯了,给那些新手,英文不好的人使用,AES加密开启方法暂不公布。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借助各大翻译网站,经过本人修改成适合的中文术语.,并非原封不动的照搬,那样是不负责的,汉化的质量很高,一些非标资源也汉化了,颗粒参数会搞的自己添加。基本上新手和英文主好的人,使用起来没什么难度了。本人只是做给自己用才接触这方面,并非有此从事相关产业背景。

(由于个中原因不提再提供论坛下载,如有需要.请按图中邮箱发邮件索取.本意是方便新手和英文不好的人使用,以便更快的入门diy....)AES加密key.应该是存于主控内部区域的.拆颗粒清空也没用的.仍就存在开机输入硬盘AES密码。就不便提供开启AES加密的方法了.不取肖AES密码,直接拿出来的硬盘上转接卡,短接都是无法开卡的,报错。系统识别只是空盘一个,无法分区,格式化,读写文件。至于是否指定型号的主控才支持AES加密就不清楚了,图2中是己开启AES加密功能的盘,但密码己取消了,开卡工具设置里,其它设置里依然会出现aes这一项.

补充内容 (2020-11-22 15:41):
各位小伙伴们,请按图中的邮箱地址发邮件给我 ,尽量不要个在这里下自己的邮箱。

补充内容 (2020-12-24 16:15):
如有像ATP华腾这种工业板子带有温度传感器的,其它设置-可控温度填0,勾选102温度传感器,开出来的盘,温度显示非常精确。

补充内容 (2021-1-2 23:48):
请不要留言索要,统统发邮件过来给我。论坛网页以后会更极少看,甚至不再看了。

补充内容 (2022-9-21 12:14):
两年了.仍就有人在关注..派出所的工作很忙..
没时间发邮件..

楼主:
请楼下的小伙伴们门报上使用后的体验,看下有无BUG。主程序采用了UPX极限压缩,体积才这么小的不到1M,没有加壳。直接汉化.exe内部资源的,非非语言配置类文件方式。有问题的话,可以按上面的邮箱发邮件给我。

网友A:
呀。看样子来晚了 ,不知道哪位好心人能传一份试试不
zhengdafang661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呀。看样子来晚了 ,不知道哪位好心人能传一份试试不

己发送,注意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己发送,注意查收

感谢感谢

网友:
不懂,但是支持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己发送,注意查收

求楼主发送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楼主发送一份:

己发送,注意查收,发件地址.

网友C:
605096229@qq.com

求楼主一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楼主一份,谢谢

己发送,注意查收,发件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己发送,注意查收,发件地址

谢谢,收到了

网友:
求发送aoling888@126.com,谢谢

楼主:
己发送,请注意查收。注意发件地址与图中是否一致。

网友D:
带错误代码原因牛了 相当于带了本简化参考手册啊 求楼主来一份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错误代码原因牛了 相当于带了本简化参考手册啊 求楼主来一份 多谢

出错代码提示,属非标资源,仅部份汉化,可以试下不短接的接情况下,测试缓存dram,就能看到中文提示了。毕竟DIY的过程中都不希望出现出错代码提示,只是尽可能的起到一个方便判断原因的作用。按图中邮箱发邮件过来。

大概就这样..

网友:
大神666~邮箱527509026@qq.com 俺也想尝尝,先谢。

网友:
牛批,1411331737@qq.com来一份谢谢

网友:
其实我感觉,这个地方翻译成【温度校准】会更好一点

另外,指正一个我认为的错误,就是这里

在汉化版本中被翻译成了【内外部控制】
但是实际上,Intlv是一个简写,全程是一个术语Interleave即交错
这里引用一下某大佬的帖子

再看一下慧荣官方支持中文的S版本的2258xt的开卡工具里是这样翻译的

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Max-Ext-Intlv】应该翻译成【最大片外交错】是比较合适的
整体翻译质量确实不错,但是难免有疏漏以及找不到资料的地方,

2258xt的S版官方中文界面截图,很多相同的名称甚至可以直接照搬,尤其是错误代码全中文的错误代码很爽的

2258xt官方中文错误代码以及设置文件也附上了,看看有没有能和46en对上的
https://pan.baidu.com/s/1FAGqlHMAT80vIOfEN3DHVQ
提取码:243y

非杠精,纯属探讨,如有错误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