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9.9撸的富格热熔胶枪,有什么方案可以让加热速度快一点?

楼主(2020-11-15):
撸了个热熔胶枪,感觉除了携带方便,不怎么好用!各位大神谁有方案升级一下!
感觉加热在4-5分钟之后胶的粘度还行,不怎么粘。加热在8-10分钟之后胶的粘度才完美,粘熔度非常好!有没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让加热速度快一点?

网友:
穿孔的白光头用上,我改了一个非常好用。

网友:
看一下头部的PTC参数,再增加一块PTC

网友:
两个方案,一是4楼说的,二是加一只电池串联,提高供电电压,增加热功率。

网友:
试试外挂,用个打火机给头子辅助加热效率杠杠的

网友A:
加热功率小,增加电池和ptc可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功率小,增加电池和ptc可破

pTC有没有3V的?

网友B:
把T12那套整合

网友:
和电烙铁一样,增加功率是正理。

网友:
买个100w的用得比较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T12那套整合

关键是空间不行呀

网友C:
有兴趣,哪鲁的,有连接分享一下嚒。

网友:
直冲打火机烧头子,效果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兴趣,哪鲁的,有连接分享一下嚒。

涨价了,×宝直接搜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涨价了,×宝直接搜就出来了

快上车,刚看了一下,又有优惠券了0.0₤iMuscOAD8Ib₴打кǎI

网友:
加个SX1308升压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功率小,增加电池和ptc可破

加个Ptc也不行,电池受不了,几分钟就没电了,哪位大神给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