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笔记本硬盘不能识别。

楼主(2020-11-15):
有维修的大佬们、兄弟们、哥哥姐姐们帮帮忙,指点指点思路。1、笔记本电脑,win10 LTSC版本,无线鼠标A,白天合盖待机后,晚上在合盖状态下拔掉无线鼠标A接收器更换为另一个无线鼠标B接收器,此时再唤醒win10发现速度奇慢,类似死机状态,鼠标键盘均无反应(推测这时应该是更换鼠标导致的驱动加载出现问题)。强制关机后再重启电脑发现硬盘报警,连续5声左右嘀嘀后进入bios无法识别。硬盘能正常通电。指示声有闪烁,但听不到转动声。接到台式机、外挂硬盘盒、外挂移动硬盘盒上都无法识别,因里面工作资料特别重要,请大佬指点该怎么解决。我在youtube上看有拆硬盘视频,检测工具手里没有,防尘也没做过。

请大佬指点:拆硬盘换零件恢复数据一定要防尘么?要怎么检测是哪部分出现问题了?检测工具都需要哪些?我可以由大佬推荐购买。另外维修时的检测软件都分别需要哪些?恢复数据后情愿将500G精品视频和6G外网精品照片组合系列奉上。

2、前些天在DiskGenius下从移动硬盘A向外挂硬盘B(分两个区)上备份数据,结果半夜时突然断电,重启电脑后发现B盘上第一个分区无法识别。好像是找不到分区表,连接到电脑后提示需要格式化。第二个分区数据正常读取,请问大佬们这个怎么处理?
两个硬盘的数据基本上全都挂掉了,几乎是生无可恋呀。

网友:
只拆换电路板不用防尘的

网友:
前一个不识别,没有多少办法可以用,用螺丝刀卸开背后的电路板,使用橡皮对PCB接触点清洁,还不好使的话没法整了,后一个分区提示格式化,用数据恢复软件扫描那个分区就行了,数据还可以留住

网友:
机械硬盘的话可以试一下更换控制电路板,同时把旧板的控制芯片换上,不然无法识别

网友:
笔记本硬盘,感觉是15个美女和1个男子的状态。

网友:
电路部份可以淘宝找个同型号的板代换上(芯片记得也互换一下)试试运气。

别自己拆壳,进了灰尘再通电就麻烦大了。

资料很重要的话去找专业做数据恢复的搞

网友:
老衲初步诊断:

1,鼠标,在资源管理器中删除A和B的两个驱动,即可。
2,磁盘供电不稳,烧坏磁盘硬盘上面的电路板。换个同型号的硬盘的电路板即可。

网友:
2.dg有扫描丢失的分区功能,试试

网友(2021-01-08):
你的电脑机械盘估计是要废,用机械盘别拿笔记本为移动电脑。不然硬盘很容易坏。

网友(2022-09-23):
【闲鱼】https://m.tb.cn/h.UXP1Ie4?tk=HgsL2x0s0QK CZ0001 「快来捡漏【2246XT主控板 中长款 USSD主控板】」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我没有m币了,无法回复私信。前几天在他家买了3个46xt,便宜好用。别家太贵了都卖70,80,还不如买46en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