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40A 电源修不好,求助

楼主(2020-11-15):
有个5V40A的LED显示屏电源:输出1.45V,高压320V正常。494的供电10.5V,13、14脚4.96V,8、11脚2.06V,4脚低电平0.65V。开关管检查无问题,驱动1815无问题。加电1分钟开关管就烫手。测494的1脚时发现电源启动(或者用镊子碰一下),查1脚相关电路只有3个电阻,无问题。TL494换了3个,都一样。所有的二极管,电容都查过,没发现问题。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输出整流管检查过没

网友:
同样不会修开关电源的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电源上有个调压电位器换下试试

网友B:
4脚电压0.65V太高了,一般在0.1V左右,这个高电压,一般是进入保护后,保护电路拉高造成的。输出电压低,开关管发热,说明低压部分有短路的地方,着重检查低压滤波电容是否短路,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可能性比较低),还有续流电感是否有匝间短路。

网友C:
微调电压的可变电阻查一下。

网友:
俺公司店铺装修时拆下一个LED显示屏里面五六个5V40A电源俺拆下了.....扔架子上........吃灰......

网友:
有示波器看看波形更好查找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调电压的可变电阻查一下。

没有可变电阻,通过1.2K 和2个1K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整流管检查过没

换过了,不是

楼主:
此电源没有817

网友:
8,11脚输出端的小电解性能是否良好?

网友D:
最有可能的应该是输出电容和续流电感

网友E:
1.脚电压多少2.5v 15.16交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脚电压多少2.5v 15.16交电压

1脚2.56V,15脚0V,16脚0.0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有可能的应该是输出电容和续流电感

检查了,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整流管检查过没

查过了,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4脚电压0.65V太高了,一般在0.1V左右,这个高电压,一般是进入保护后,保护电路拉高造成的。输出电压低,开 ...

1、把4脚对地短接电源也不启动。
2、低压部分电容、整流管、电感都查检了,未发现问题。
3、一直困惑的是为什么碰一下1脚电源就启动。
4、另外,2625和13009能否代换,不用考虑参数。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把4脚对地短接电源也不启动。
2、低压部分电容、整流管、电感都查检了,未发现问题。
3、一直困惑的是 ...

1、在这类电源中,输出电压过高,是通过拉高4脚电平进行保护的,15和16脚是限流或者恒流用的,一般情况下,16脚接地,15脚接在电流取样电阻(就是与续流电感连接的4根康铜丝),从5V基准电压分压给15脚,正常情下,15脚电压大于16脚电压(就是大于0V),当电流过大,电流取样电阻的降压也大,当这电压大于由5V基准电压分压得到的电压,494就会进入限流状态。
2、如果电感是灌胶或者部分密封的,如果你没有专门仪器,你是检查不出匝间短路的。另外,检查电流取样电阻是否虚焊了,5V基准提供给15脚的正向偏压是否正常。
3、13009与2625耐压相同,但前者最大集电极电流为12A,耗散功率100W,而后者只有10A、80W。如果不满功率使用,勉强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