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磁控管的磁环崩坏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1-15):
磁控管里的磁环崩成两半了,不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是不是个体体质的原因。
如果直接换一个同型号的上去,会不会用一段时间也崩了?

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个人建议直接更换 微波炉磁控管整体,就算磁铁正确替换金属框架有可能变形而达不到精度要求,这个有电磁辐射的,我是不会去换的。

网友:
别费劲,直接换磁控整体

网友A:
超温保护器未及时保护,然后超温造成的,具体原因是云母片脏污,或者散热风扇效率下降。

网友:
二手磁控管换上就好

网友:
更换磁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温保护器未及时保护,然后超温造成的,具体原因是云母片脏污,或者散热风扇效率下降。 ...

没有云母片的,风扇也正常转的。不过,也买了风扇回来对比一下是不是效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