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晒下手里垃圾烙铁,顺路开箱小银龙936头可调温。

楼主(2020-11-15):
真金白银吃灰两件套,黄花跟银星。

以后日常三贱客,小银龙60W,晶思达60W,艾瑞泽40W

均价9毛的垃圾吃灰中。
====================================================
双11红包没地方用,看到12.8的60W内热可调就撸了。
对比黄花真小一圈,更便携了,日常也够用。
烙铁头是936的,不带磁性应该是黄铜的。

标60W最高峰值有55W,但没截到图。
温度到绿灯。

加热中红灯。

网友A:
还是这二个顺手简单,其它白光焊台都打包了吃灰了

网友:
936,942,951,888D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这二个顺手简单,其它白光焊台都打包了吃灰了

还是不够便携。
以前想过涨价了就不搞改黄花。
谁想连黄花都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这二个顺手简单,其它白光焊台都打包了吃灰了

可以改成内置锂电的,我的4颗5000mah串联锂电,升压到21V,移动很方便

网友B:
黄铜烙铁头用时间不长的……

网友:
不久就要上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铜烙铁头用时间不长的……

无所谓936便宜又好搞随便操
黄花头太贵了都不舍得用。

网友:
用了白光后907什么的全给卖了

网友(2021-03-12):
银星的头最好

网友:
要太多也没什么用,手头上有两把,在家用高频焊台,有时要外出就带把十多元的普通烙铁

网友(2024-03-16):
2楼的东东不错

网友:
那个透明的我也有。问题太多已经卖掉了。旋钮减温度容易拧过头最低温和最高温度分不出来。烙铁有感应电焊接芯片容易坏

网友:
家庭用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