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故障点火器,拆开看看构造,分析哪里坏了。

楼主(2020-11-15):
故障点火器,拆开看看哪里坏了。
之前坏了俩点火器 ,有时候拆开看看。

拆下来点火针

这个针和铜线之间,里面锈蚀了 。看来是故障原因

里面开关连着弹簧。

旋钮开关

里面有弹簧,控制气的大小 。

这里是铜柱,防止锈蚀

控制器,这个器件应该没问题。

构造比较复杂 。

看来是导线里锈蚀,造成电阻过大 ,点不着火 。是主要原因 。

完毕 ,谢谢欣赏 。

网友:
这是老式的压电陶瓷式点火器,一般杂货店里压电头 更换件。

网友:
压电陶瓷坏了

网友:
马家有卖的,4块多。带线。

网友:
原理上类似打火机压电装置,只不过是旋转扭力转换成弹簧蓄能,然后突然释放到压电陶瓷。

网友:
楼主,打火能看到火星,就是打不着,知道啥原因么?

网友:
谢谢分享。。。。。拆的很彻底。。。。

网友:
撞击点火的,淘汰啦!

网友:
我也喜欢机械式的,不用装电池,不用怕没电,维保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