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直径170毫米,1毫米厚的圆怎么加工

楼主(2020-11-15):
在厚度一毫米厚的钢板上面取一个直径170毫米的圆,怎么加工最快最省事。不要说激光切割,太高级。

网友:
线切割,慢走丝,不知道精度如何

网友A:
买个23mm左右的开孔器  以内刀刃能有18mm左右就行 要很精确就留余量再打磨  不然还是老老实实激光或者冲压

好吧 我看差了 看少了o

网友:
冲床,一下一个

网友:
激光切割
很简单的。

网友B:
1mm钢板剪刀可能难剪,不知手上已有什么工具。圆规画圆切割机割开,或电钻钻一排孔再用电摩修整,或者 飞机钻

网友:
还就是激光切割最省事。

激光切割烂大街了,比楼上说的慢走丝、机械加工还便宜、好找。

某宝上找家卖钢板的,切好圆快递给你。

网友:
17厘米这么大的孔,先用圆规画好圆,然后用角磨机切,切差不多就装磨片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23mm左右的开孔器  以内刀刃能有18mm左右就行 要很精确就留余量再打磨  不然还是老老实实激光或者 ...

楼主要直径170mm

网友:
不是要孔的话,车床

网友:
你得先能画出这个圆 后面的都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m钢板剪刀可能难剪,不知手上已有什么工具。圆规画圆切割机割开,或电钻钻一排孔再用电摩修整,或者 飞机 ...

用乙炔割开,然后再用切割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23mm左右的开孔器  以内刀刃能有18mm左右就行 要很精确就留余量再打磨  不然还是老老实实激光或者 ...

是170毫米,不是17毫米。

网友C:
做个内径170+1毫米左右的圆,外圆车薄,直接手动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内径170+1毫米左右的圆,外圆车薄,直接手动压就行了,

单位的车床都拆了,现在没有车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内径170+1毫米左右的圆,外圆车薄,直接手动压就行了,

不需要车薄,用尖头刀端面手动进给半个毫米就够了

网友:
冲压最快几秒钟一个

网友:
曲线锯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