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买的大有DRH,想问一下

楼主(2020-11-15):
第一次用电锤,不懂就问
1、图1中的4种模式分别是什么意思

2、图2中的那根长长的金属棍是干啥用的?

网友:
可以试下就知道了,长长的是你要打多深洞

网友:
第一个电钻模式,第二个电锤模式,第三和第四都是电镐模式,一个是凿头方向可调,一个固定不变。
长杆是钻孔深度调节杆,到达设定深度后长杆就抵到墙上钻不进去。

网友A:
看说明书。没有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没有嘛?

说明书上还真没有

网友:
用之前不看随机带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
3楼解释的对 除了一点就是第三个是转换电镐头方向 转好后 再转到4开始电镐模式

网友:
图2,我知道是控制打孔深度的。

网友:
旋钮顺时针方向,一平钻模式,二电锤模式,三调整电镐模式时凿头方向,四电镐模式。
金属杆是控制打孔深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