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照着“电子明星”方法改贝尔卡特S350可调,电源指示灯不亮,求教各...

楼主(2020-11-15):
照着“电子明星”下面帖子改的,套件里的东西自己照着买的,除了12v电源板不一样外,其他都一样。贝尔开关电源动手前试过是好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812

严格按贴改的,串了灯泡不亮。
目前问题是电源指示灯不亮,12v电源板输入端接整流桥输出,交流电压量75v,直流电压量是275v,搞不懂12v电源不应该是接交流电吗?

网友A:
看图示,12V输入是接在整流桥后,这2点测量,电压应该是300V才对,怎么可能只有75V?应该是你测量有问题,否则输入220V,经过全桥之后电压跌倒75V,保险丝早就烧了。

网友B:
不起振了吧,TL494供电是不是正常?测量494的12脚和7脚地之间的电压是不是高于10V了,辅助电源有没有接错了?TL494的供电二极管有没有拆除?
你从他那儿买的,可以直接咨询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示,12V输入是接在整流桥后,这2点测量,电压应该是300V才对,怎么可能只有75V?应该是你测量有问题,否 ...

是整流桥,量了几次都是75v,通电前把保险丝下了,串了灯泡,灯泡不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整流桥,量了几次都是75v,通电前把保险丝下了,串了灯泡,灯泡不亮

有些怀疑你灯泡没有接好。
否则整流之后电压不会这么低,要是真的这么低,那就有短路故障,灯泡也应该亮了。但是你灯泡又没有亮,证明没有短路,2者有矛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怀疑你灯泡没有接好。
否则整流之后电压不会这么低,要是真的这么低,那就有短路故障,灯泡也应该亮 ...

整流桥输出用直流电压量是275v,之前用交流电压量75v,搞不懂12v电源输入段不是应该接交流电吗?

灯泡接好了,用万用表测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起振了吧,TL494供电是不是正常?测量494的12脚和7脚地之间的电压是不是高于10V了,辅助电源有没有接错了 ...

494的12脚没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流桥输出用直流电压量是275v,之前用交流电压量75v,搞不懂12v电源输入段不是应该接交流电吗?

灯泡接 ...

12V电源用的开关电压,输入交流和直流都可以。
既然494的12脚没电压,那就先脱开12V输出,先检测12V辅助电源是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电源用的开关电压,输入交流和直流都可以。
既然494的12脚没电压,那就先脱开12V输出,先检测12V辅助 ...

的确,我买的12v电源直接接交流电就好了,接全桥输出就不行
不过,改完电压可调,但空载25v以下就有自激声,短接后电流又不可调,接负载后电压又不可调

唉,看着挺简单,不懂原理还真麻烦,不想搞了

网友(2021-01-26):
先把原理搞明白再玩儿吧,要不挺危险的。

网友:
12V辅助电源接线错误:你接的是整流后的直流电路,电子明星的原图是接在220V交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