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打印机的计数器是什么型号的闪存?

楼主(2020-11-15):
打印机是M436N的,编程器读不出来,好像不是24的,7脚跟8脚是通的。上面写着2018 8h 613

网友A:
随随便便就能让你读出来修改数据厂家还卖个啥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随便便就能让你读出来修改数据厂家还卖个啥耗材?

我看网上部分机子说可以哦,所以我也想试试,新的读出来,用完计数再写进去。

网友:
有可能是SPI Flash,有可能1-wire ROM
也有可能是单片机

网友:
我在三星打印机SMD车间工作的时候,对这种芯片保密程度非常高,丢一颗芯片拆了贴片机也得找到

网友:
宝上有现成的计数器换一个上去就可以了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网上部分机子说可以哦,所以我也想试试,新的读出来,用完计数再写进去。 ...

听说有的能锁死,一次性写入。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