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宁德时代35150磷酸铁锂电池,然后起火了

楼主(2020-11-15):
某单位定制的宁德时代电池,发现这节有漏液,拿到室外拆开看看

这种电池直径是35mm,上下两端是防爆阀,电极是铝的

负极这个防爆阀漏液了

15AH的容量还可以,如果用来组手电筒太合适了

用尖嘴钳开拆

上下电极都有绝缘片做隔离

内部有一圈蓝色薄膜

拆下电极,内部是正极与负极焊接在电极上

内部电极有紫铜连接

连接片上还有二维码

拔出电极卷绕层

内部正极与负极一样

正极卷绕层

负极卷绕层

拆开蓝色薄膜。内部是电极卷绕层

拆开,透析层,铜皮,铝皮

继续拆开

然后开始起火了。。。。。。。

好吧,那你就燃烧吧

最后剩下一堆垃圾,清理

网友:
对锂电池有敬畏之心

网友:
不放电就拆么?

网友A:
看来铁锂也有危险!

网友:
过冲了一节 直接着火

网友B:
拆铜党的好选择,会有超过900克紫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铜党的好选择,会有超过900克紫铜。

这么多,成本高啊

网友:
锂电池带电拆解,正负极短路会着火。

网友:
里面和法拉电容好像

网友:
 铜皮还要不要了 不要给我

网友:
看过比亚迪的刀片电池,铁锂的,电压3.4V,穿刺也没事,这是什么技术

网友:
这是遇到空气就着火吗

网友:
锂元素很容易氧化,纯锂更危险,

网友:
放完电再拆

网友:
应该是有锂存在,氧化着火。

网友:
拆解后为什么会着火?

网友:
电解液本就是可燃挥发物,短路高温就会起火,然后高温破坏绝缘层让反应更加剧烈,拆前放电就可以避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铁锂也有危险!

这么拆不着火那就不是电池了,是砖头。

网友:
对锂电池一直有阴影,从来没有拆过
铅,镍,镉,锌,碳电池倒是拆过很多的

网友:
地面打扫的干净,操作也规范,戴了手套,楼主一定是个“惯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