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2246EN E 宽温,给大家吃个瓜

楼主(2020-11-15):
传送门: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853

事情起因:在这个帖子里 我纠正了这位坛友的所谓2246EN 宽温级是假标,字母E是后打的,且公版固件对掉电保护不起作用、

然后就开始了:

然而没完,这位坛友随后还把个人资料改了

随后便开始地域歧视了: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哪里污蔑他了?我污蔑他什么了。。。更新:11月15日 23时   39楼的地域歧视内容已经被管理员删除
===================================================================
重点:
这是某位群友于2019年的聊天记录,由于利益关系详细信息打码、
不然以后造假这活没人跟我通气  以后各位就没瓜吃了

限于完整过程篇幅太长,分几次截图

注意看看啊这种版型!
由于QQ会员的VIP不能云漫游原图,画质略有差别
红箭头位置能音乐看到E,可能显示器问题不一定能看到

楼主:
偷固件卖量产吧这事都编有了,编  继续编呗
想问问偷谁固件了啊,偷的什么固件?
反正我是能拿得出来46EN字母E 是后打的证据哦
您倒是拿出我偷固件软件卖量产吧的证据呗?不用客气的,我倒是想见识一下PS水平有多厉害

网友A:
出言不逊没家教,极不尊重别人,有坛友都指出其人品有问题。此人还跑到我亲自汉化的开卡工具中跟贴生硬恶意污蔑本人显摆,可见其用心险恶.. 年纪不大,城府极深。想在在此坛里早就得罪过不少人,其自己逛妄,自大。别人拿出来分享,并亲自做的,汉化的工具,生硬扣成显摆,真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言不逊没家教,极不尊重别人,有坛友都指出其人品有问题。此人还跑到我亲自汉化的开卡工具中跟贴生硬恶意 ...

掐头去尾,
避重就轻,
咬文嚼字,
老王卖瓜,
地域黑厉害啊,地域黑最会尊重人了,自己说的啥 自己心里没点数?
反正我是看出来了,与人有关的事您是一件都没做

网友A:
用心险恶,还与某些人在QQ上勾结,好意思发图出来。本人亲自汉化的开卡工具拿出来给大家用,也跑进去跟贴说,硬扣上是在故意显摆的。道首出口脏话,不遵重对方,最其码的速度都没有,反击被恶搞成黑....你这种人品不是大叔讲你,既然有别的坛友说你品性就那样,经常故意抵别人。涨化工具是你汉化的吗?不是你没那能力,就别跑别人那里抹黑,说句不客气的话,这孩子真的是没家教,自大,孤傲。赢不得别人的尊重,就故意抵别人,懂两下子就自己为是的了不起了,却不知一山还有一山高,比你人品好的人多了去。。你这孩子是懂技术术,比我高。但论品,你比老范,老南等 人,真的差劲多了。因为你最其码首先自己都不尊重对方。网上论坛真的是什么人品都有,有本事不如写点工具出来,帮助新手学会DIY,搞小动作算什么群子行为。本人不是什么黑商,发什么聊天记录与本人无关,也不是那些人,与贩子无关。。。想想自己都为网友做了些什么贡献?芯片精灵是你开发的吗?查粒号的软件是你开发的吗?全网道个高质量高程度的2246EN R0823A开卡工具是你汉化的吗?人家花了一个星汉化的版本,你却重硬说是显摆,分享自己做的东西,在你眼里都成了故意显摆。有本事自己汉化个版本出来,造福新手方便使用。某些方面可能你是比别人高,自己不善长的东西就抵说故意秀优越感,你父母是怎么教你做人的?没叫你要首先学会尊重对方?出口就成脏话。估计现实生活中你也没多少朋友,太孤僻,高傲了,来满足自己比别人的优越感。人人都 不是全能,都要学习,没有最好的。大叔我真替你父母感到悲,不晓得家庭关系是否也像网上这样为人一样。还是听坛友的话,离你远点。论坛是够 乱的,让人失望。十年没来这论坛了,都变样了...别回了复了,做好自己的事去,和你计较有损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心险恶,还与某些人在QQ上勾结,好意思发图出来。本人亲自汉化的开卡工具拿出来给大家用,也跑进去跟贴说 ...

玩论坛十年还是个地域黑,真是好优越呢,真是好尊重人呢,真是有家教呢。
抹黑广西和贵州人民来抬高自己,
真是人品高,真是品德高尚呢,真是会做人呢。

网友A:
顺便补一句你指的该资料,只是更新答名,标出来就以为答名是故意指桑骂槐的暗指是你了吗?太自己为是了。最在在看电视剧神探狄仁杰前传,里边的太子李贤与太子妃的儿子,化名为唐子贤,使梅花神针暗器害人的高手,伪装成殿试的穷书生,与们考生梁雨萧认识。所以答名该成姓唐的人使毒暗器高手,四川唐门是使毒高手。没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却自己为是,以为故意指你是吗?真自大,让人笑话,没看过这电视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补一句你指的该资料,只是更新答名,标出来就以为答名是故意指桑骂槐的暗指是你了吗?太自己为是了。最 ...

哦哦知道了

网友:
神探狄仁杰很好看的,导演钱雁秋是保人之后,李元芳版狄仁杰钱导只拍了三部。第四部就不好看了,只有狄仁杰是原老演员,那个李元芳的扮演者换了人,换成了扮演过十大奇冤中的那个杀妻的县官的扮演者,锹春也换人了,不好看,没前三部好看。第三部里的黑衣天王挺鬼异的,好多机关,大漠边关,增泰又在第三部里出现了,李元芒在第三部里,第二部案子,盐船沉水案中,失忆了。钱大导演自己也在第三部中亲自客串出演了一人物,铁手团的宗主,也就是齐王。钱庄的幕后老板,官盐沉船的背后黑手。

网友A:
希望不要一时之气造成彼此间的出言伤害,互相尊重对方。也观察你很久了,某技技术性方面确实比大叔我懂得多,不管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我也不想知道,只是声明下我不是从事与这个方面有关的工作,不要误会了。至于你说的的那电源管理芯片要固件支持才能使电容在电源输入为零时才有电压输出,大叔在这也里也不耻下问的请教,你有没有办法搞到此类固件呢?相信你看板子就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工业固态,它原厂固件肯定是起作用的吧?原厂板子电容是没齐的,有空位的。能私下指教怎么让其刷到起作用的固件吗?公版不行,那定制版哪能搞到呢?搞不到就算了吧!就这么用着,己存放了很多文件了,以后主要还是拿它慢慢练习画画吧!因为是三防工业平板,电脑主板上我也说了,有同样的钽电容,好多颗。这是电磁压感屏,没有鼠标。所以你看到的截图是电磁笔在屏幕上点屏幕键盘截取的,它本来就是个专门画素描,绘图的本本电脑。头像也是自己画的,因老盘也用了十年左右了,虽没大问题但也该 换容量稍大点的SLC颗粒了,做好备份嘛,这才又捣鼓起DIY这方面的东西了。

网友:
广西贵州人怎么了?

网友:
支持楼主,世界大了骗子到处都是

网友:
这瓜真是醒脑,有产业背景的号说话就是硬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不要一时之气造成彼此间的出言伤害,互相尊重对方。也观察你很久了,某技技术性方面确实比大叔我懂得 ...

要看那芯片的IC,基本是专板专用,其实意义不大...
46EN有部分企业特性 FTL多冗余和数据保护,不是在写入时断电,基本是不影响也不会掉盘,FTL也不会坏(FTL多冗余),早期SMI为了和intel抢占做服务器 企业级市场做的46EN,所以早期有很多带电容的产品、
后来可能是慧荣的策划发现服务器和企业级的磁盘服务器都有在线式UPS 基本不会断电,就算停电,UPS也能千分之几秒内切换过去,不影响数据存储,所以46EN就下放到消费市场

部分高端产品用的超级法拉我实测过(就是3个脚看起来像锂电池的那个实际是两个串联的5.5V 1.5F超级法拉电容),断电以后大概15秒左右那电容的电压就降低到1V 基本放完电、也就是说5.5V 1.5F的电容能量也仅仅够维持十几秒,
大多数的所谓掉电保护用的270 470uf胆电容,比如有20个,也就20*470=9400uf,压根就坚持不了几秒,假如以16V然后降压到3.3V等效也就是9400*5=50000uf=50mf=0.05F。。。这点能量都不够主控维持一秒,只够DDR维持个十来秒倒是可以(没写入的数据和FTL都在DDR里)、
那掉电保护的目的很明显了啊,在这恢复供电的十几秒里保存好DDR内的数据,供电恢复,主控就会根据bootload 首先检测有关掉电保护的io脚,如果检测到电压说明数据还在,这时候就会自动读取DDR里的内容然后按部就班完成没写入的任务和刷新FTL、
如果检测不到电压,说明DDR的数据已经没了,这时候就按照固件设置,读取闪存FTL,然后映射比对 修复 刷新等等等后续的步骤、
并不是说有胆电容 就一定有掉电保护 ,突然断电就一定不会坏FTL,不可能有这种事的,是需要专用的固件去配合、而这个固件 要专版专用,还要看版型,因为有些可能是串联的电容升压到30多V、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看那芯片的IC,基本是专板专用,其实意义不大...
46EN有部分企业特性 FTL多冗余和数据保护,不是在写入 ...

是地,曾看过一个1.5寸的ssd带有个像锂电池大早的法拉电容,好胆某手机上的。那你也搞不到这个板子的原固件?你应该知道这板子是某军工牌子的原板,品牌就不说了。没拆颗粒前的是原厂原颗粒,那个固件应该是有起作用的固件是吧!下面你说的都知道.sd也怕突然断电,损坏分区表是碰到过。原理都知道

网友:
如何开AES 加密?

网友:
开启aes加密后的盘,不取消密码的话,是无法开卡,无法读写的,空盘一个。短接ROM  也不行..在取消密码报,才可以正常识盘,开卡,然后在开卡软件的其它设置里,会多出一项aes加密选项输入框..开启方法,对不起,不便告之..总之,没取消aes加密就拆下来上转接卡刷固件开卡是出错开不了的,短接rom都没用。估计只有拆颗粒上清空架试了..我亲自己试过,真的开不了卡,短接都不行,无法正党读写,删分区会出错..aes密码千万不能忘记了..

网友B:
瓜有什么好吃的,我只服能分享独门工具的小唐有1120三星的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瓜有什么好吃的,我只服能分享独门工具的小唐有1120三星的工具吗

流星你变了,再也不是那个可爱的流星了
(没有1120,这主控纠错不行,远远不如58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