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看看桨叶正装和反装的功耗如何

楼主(2020-11-15):
桨叶正反安装的功耗差别还是挺大的,都是在全速模式下稳定后拍的的结果。拉力的区别大小还没实验过,没弹簧秤改天找个合适的弹簧实验下。

网友:
很多无刷电机的功耗受风阻影响很大的。cpu散热风扇隔空吹和近距离对墙吹能相差1w多的功耗

网友:
服务器电源利用上了

网友:
正装和反装在图片上没看出区别,而且电流相差10% 不到

网友:
这玩意和分阻也有好大关系八

楼主:
正装的图搞错了,补一张

网友:
桨叶是有翼型的,同转向的情况下正反装推力相差巨大,以前做固定翼的时候已经测过了。
但是正拉和反推几乎无差别,仅仅是在地面静台测试时,电机散热效果有些许差异,上天了都一样

网友:
我不知道正装是指的往哪个方向出风。
如果是往下出风的那个方式电流大,其实有可能是你的桌子和电源的档风带来的影响。有条件用个立杆固定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