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SM2256k开现代H27Q2TDLQM3R的工具

楼主(2020-11-15):
HY VS-820 PRO 240,主控SM2256K,带镁光256M缓存,单颗现代H27Q2TDLQM3R颗粒,求开卡工具,感谢!

楼主:
能不能麻烦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A:
A51=Hynix,1Tbit (16K page),H27Q1T8QEM6R(16nm_TLC_1TB)
Hynix,1Tbit (16K page),H27Q1T8QEM6R(16nm_TLC_1TB)=AD,3E,1A,A3,63,25,3,08,10,0,4012,4096,2,9,0,258,2,16,2048,3,120,8F,27,10,4,5F,34,0,0,2,1,52,51,0,A2,0,1,0,0,C0,88,88,88,88,12,1F,88,88,66,66,66,66,8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A51=Hynix,1Tbit (16K page),H27Q1T8QEM6R(16nm_TLC_1TB)
Hynix,1Tbit (16K page),H27Q1T8QEM6R(16nm_TLC_1 ...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51=Hynix,1Tbit (16K page),H27Q1T8QEM6R(16nm_TLC_1TB)
Hynix,1Tbit (16K page),H27Q1T8QEM6R(16nm_TLC_1 ...

pretest过程比较久,最后失败,提示太多坏块,我点debug进去erase all,清除不了,提示非ISP模式,无法清除所有坏块,不知道需要怎么操作才能成功开卡,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pretest过程比较久,最后失败,提示太多坏块,我点debug进去erase all,清除不了,提示非ISP模式,无法清 ...

pretest 选3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选3之后,也失败,同样的提示。

楼主:
是不是闪存有问题了?或者一定要清空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闪存有问题了?或者一定要清空才行吗?

容量手动选240,不要选total sectors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容量手动选240,不要选total sectors

另外缓存选了512?你查下你那颗粒是512的颗粒吗?最好选2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缓存选了512?你查下你那颗粒是512的颗粒吗?最好选256

感谢您的耐心回复,这个地方确实不对,但我更换成256也试过一样的错误提示,容量手动选240也试过,都失败。

网友(2021-04-11):
sm2258xt主控,同样颗粒的也是开卡失败

网友B:
你可以问看看wanqiou,他在文章最後有开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102

@wanqio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问看看wanqiou,他在文章最後有开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102 ...

能开啊,没啥难度的,啥版本的忘了,不过在帖子里可以看到固件版本号是Q0209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42776&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开啊,没啥难度的,啥版本的忘了,不过在帖子里可以看到固件版本号是Q0209A。

https://www.mydigit.cn ...

谢谢你呀,老师傅
你有贴图开过了,你再帮忙下,我等~小白大家互帮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开啊,没啥难度的,啥版本的忘了,不过在帖子里可以看到固件版本号是Q0209A。

https://www.mydigit.cn ...

我没有呀,且我没开过,过的,会记得,你好像开的好,就请你来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呀,且我没开过,过的,会记得,你好像开的好,就请你来教。

年轻真好,记忆力强,虽然也号称过“过目不忘”,然岁月无情,记忆中曾经清晰无比的面庞,如今早已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