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解小霸王SB-A8学习机

楼主(2020-11-15):
拆解小霸王SB-A8学习机

在X鱼上搜到的,看卖家描述插SD卡,感觉很高大上,撸了一个。

今天拿到手,拆机,测试。

包装正面

整机正面

上侧面接口:PS2鼠标,USB接口,SD卡,无线接口(USB),3.5AV接口,电源接口。

背面

拆开的里面。2个电路板,

近距离看下。大的电路板,从左到右是“MT48LC8M16A2”,中间的牛屎是27M的,右边的小的是,SD卡,USB,鼠标的接口控制芯片吧。

外置标称9V的线性电源,实测空载18V
开机测试半个小时,7805很烫手。

说明书,2.5米长的AV线。

电路板背面。一个“M29W400BB-70N1 缓存

2G的SD卡,里面是“elf”文件

640*480的画质。

开机复位,识别SD卡,反应真的很迟钝。键盘控制按快些,黑屏,死机。

**************
原装的SD文件镜像复制出来我发到百度网盘,有兴趣玩elf格式文件的可以看下。
想更新软件,都没地方更新~~~。
好吧,就分享到这里。

网友A:
别用渣度,垃圾得一B,可以考虑用蓝奏,如果文件不大的话永硕也是非常OK的...

楼主:
ca
下次不上传这种原图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8hxjmnmZwrOPMaTfLxpPQ
提取码:apdp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网友B:
看那坨牛屎就知道性能水平了。。。。我都怀疑还比不上德州仪器的一个计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渣度,垃圾得一B,可以考虑用蓝奏,如果文件不大的话永硕也是非常OK的...

X毒网盘还行吧,现在主要搜集一些孩子的资料。和我的电子类资料,用的比较多。

坑的是没注意,自动续费一年会员,:St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那坨牛屎就知道性能水平了。。。。我都怀疑还比不上德州仪器的一个计算器 ...

买之前,赌的是SD卡装载的是NES文件,买来发现ELF文件。彻底翻车了。

裕兴的学习机插软盘一样,里面也不是NES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之前,赌的是SD卡装载的是NES文件,买来发现ELF文件。彻底翻车了。

裕兴的学习机插软盘一样,里面也不 ...

亏大发了,随便折腾玩玩吧

网友:
情怀无价啊

网友:
小作坊手工制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用渣度,垃圾得一B,可以考虑用蓝奏,如果文件不大的话永硕也是非常OK的...

同意,度盘吃相太难看了,起码蓝凑下载速度挺好。

网友:
可惜的是得需要台式机电脑,要是能Android平板电脑更好。九几年在舅舅家玩过一种像电脑键盘的游戏机,大概吧windows95系统模拟出来,两三个打字游戏,一个打飞机,很多是模拟windows窗口界面外观科普方便,适合九几年没钱买电脑,先买一个模拟电脑键盘游戏机初学,可惜的是当初没有鼠标,到了零几年刚有电脑的时候,鼠标才慢慢学会用。

网友:
比以前小霸王还差了,只有情怀了

网友:
这货刚申请破产了.

网友C:
凌阳S+core处理器加eCos系统,没啥可折腾的,连SDK都没处找

网友:
CPU型号应该是凌阳SPG293
可以参考一下这里:
https://bootleggames.fandom.com/wiki/Sunplus_SPG

网友:
国内。小文件蓝奏云?大文件天翼云??都不限速,百度恶心到家了。

网友:
这做工和质量,还有和时代不搭配的老式电源适配器,销路好就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那坨牛屎就知道性能水平了。。。。我都怀疑还比不上德州仪器的一个计算器 ...

这玩意性能是486电脑的水平,16M内存,4MB ROM~~你太抬举TI的计算器了

网友:
还不如红白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凌阳S+core处理器加eCos系统,没啥可折腾的,连SDK都没处找

eCos以前简单玩过,感觉有点意思,点击几下鼠标就能生成嵌入式操作系统,不过毕竟linux嵌入式如果不考虑实时性,普及率高多了,所以那些一众小操作系统,这些年已经没有什么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