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助,为什么升压模块会烧?

楼主(2020-11-16):
电路连接为:
两节 LG MJ1 18650 串联(电池盒),并联接入升压模块 XL6009,降压模块 LM2596。
XL6009 后接 L298N 驱动直流减速电机两只。
LM2596 后接 STM32F103C8T6 以及 TCRT5000 红外模块。
现问题是 XL6009 经常会莫名烧坏,最厉害的时候甚至电池盒都烧了。
是接错电路了还是需要选择其他芯片模块,智能车新人求救。
问了好多个人都说就是会烧的,烧了直接换。。。。。。

网友:
估计电流太大了吧?同样小白路过

网友A:
首先要确定是什么时候烧,是电机开始转动的时候烧还是电机即将停止的时候烧。如果是开始转动的时候烧,加大输出电容试试,如果是即将停止的时候烧,加个TVS管试试。

网友:
XL6009 模块上的芯片是假货 当然容易坏了

网友:
这样 如图

网友:
注意反向电压,很容易烧  加个TVS才行

网友B:
烧了电池盒子?  那种塑料的电池盒子一般都是弹簧和铁片的吧 1-2A电流就发热怎么能不烧   另外把你的设备上图看看  要是可能就改变电池组

不要使用电池升压再降压   升压有损耗 而且你还拿来接L298控制电机  还接一个降压  这明显就是电池盒子过流了 电池组要改 电压也要改 不然还会烧别的东西

网友:
管子面积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了电池盒子?  那种塑料的电池盒子一般都是弹簧和铁片的吧 1-2A电流就发热怎么能不烧   另外把你的设备上 ...

您好,使用两节电池串联这个是校内比赛的设计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是什么时候烧,是电机开始转动的时候烧还是电机即将停止的时候烧。如果是开始转动的时候烧,加大 ...

您好,您说的 TVS 管和输出电容是加在哪个位置?升降压模块输出端还是电机(L298N 模块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