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吓到我了,第一次见这么简单的led灯,还国家专利

楼主(2020-11-16):
第一次见这么简单的led灯!简单工艺和芯片组成的电路,这led灯还国家专利呢,太牛了,这用料省快骷髅了吧,吓到我了!没看懂,求指导!

网友:
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可以查到这是一个实用新型专利,解释是一种强力胶安装照明灯具,又不是发明专利,忽悠小白的

网友A:
7脚螃蟹是重点,你不拍!

网友:
不要被专利二字吓着了!专利有多种!都是冠军,世界级跟你40人班级的冠军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脚螃蟹是重点,你不拍!

为了照顾你的需求我特意去拿了手电筒放大镜再拍个微距图芯片。。。。。JWB1997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照顾你的需求我特意去拿了手电筒放大镜再拍个微距图芯片。。。。。MB1997A
...

图片里的IC型号是“JWB1977A”吧?

网友B:
这个照明灯具带有磁吸结构,接线简单安装方便。

网友:
恒流芯片集成整流桥,剩下标配的容阻感都有,能用的,你是没见过把电容电感都缩了的,德迈这款买过两片,供电省是省,估计驱动寿命也不长,功率9W左右,但反正不闪,凑合用没啥大问题,到手几毛钱是他唯一的竞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照明灯具带有磁吸结构,接线简单安装方便。

磁吸没什么新意,很多led灯条都送磁铁吸附的,。。。。

网友:
最主要省钱呀

网友:
毕竟不是阻容的,是恒流的。从方案选择上合格了。但是电感的选择可能不符合要求。话说我前段时间买的佛山的8W灯,用的是线性恒流方案,你能咋办。

网友:
虽然不知道这个专利内容是什么,不过用几个元件就能完成一堆元件才能完成的功能就值得称赞。
这玩意连整流桥都集成了,外围简单成本低,单从这个方案来说绝对值一个国家专利

网友C:
比我哪个整流桥加电阻好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比我哪个整流桥加电阻好多了

其实也差不多  ,它这个还容易坏

网友:
这种类似的芯片,确实挺牛逼的额.
1:效率高,估计效率可以达到90%.
2:功率因数高0.9以上
3:可以无电解,寿命可以很长.

首先,这个东西不是阻容降压的,不偷电.哈哈
再者这个东西在高压驱动下,有天然优势.

这个有电感电容,频闪可以做的不错.

更强悍的就只有一个6条腿的ic,外加2-3个调节电阻.其他啥都没有.
这种的驱动寿命更长,led寿命也可以,除了频闪外没啥缺点.

网友:
看看这,还有更简单的。
正面,两只电阻474,一只整流桥。
反面,一只电解,100v,47u,安规400v,105,不更简单么?

网友:
这个比阻容降压的强多了。不过估计安规过不了,一个雷击浪涌大概率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也差不多  ,它这个还容易坏

电路还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