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学怎么嫁接电烙铁,工具可以买

楼主(2020-11-16):
有没有大神能教我一下谢谢

楼主:
有人能教我一下吗?不白学的

网友:
能说明白点不,怎么个嫁接法

网友:
嫁接?接上以后能干什么?一遍是土豆,一遍是西红柿?

网友:
嫁接的时候,两把电烙铁的型号要一致,新旧程度最好也一样,能提高成活率,嫁接完后要定期维护保养,可能的话,请专业的人先示范一下,这样比较容易入门。

楼主:
关键没人给我示范呀

楼主:
说明白点,就是怎样嫁接jbc245的烙铁头    想学一学,工具,    材料   银焊条都有了  就是不会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白点,就是怎样嫁接jbc245的烙铁头    想学一学,工具,    材料   银焊条都有了  就是不会弄 ...

你缺一台500W以上的ZVS------涡圈加热设备。
以下贴子供参考:
3000W大功率ZVS高频感应加热DIY外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648
(出处: 数码之家)

酷炫的ZVS!感应加热 So Easy, 2秒怼红螺丝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9559

继制作ZVS感应加热复活T12后续,继续复活T12,高清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