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20-11-16):
房子装修的时候,在橱子里加了一个5w的led灯,第一次打开这个灯,灯闪一下就灭了,检查灯是好的,是电闸跳了,这时合上电闸,这灯正常亮。再关闭、打开这灯,也能正常亮灭,似乎一切正常了。
关灯后很长时间(一两天)后,再开灯,又重复以上现象。每次都是第一次开灯会导致跳闸,合上闸后一切正常,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怀疑这灯有问题,换过,故障现象依旧。开关没问题。

网友A:
你装的是普通空开还是漏电保护空开?

网友:
呵呵,灯没问题,开关没问题,那么...线路当然也没问题,...最后神仙去猜吧。
提出问题求教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
应该是线路问题,有接头或者破皮的地方(绝缘不良)空气湿度大的时候绝缘击穿,对地放电或短路放电,导致跳闸,同时会改变所处位置湿度,所以再合闸后故障不复现。长时间停用后,甚至长时间使用中,都会再次跳闸

网友:
先说是空气开关还是漏电开关,过载还是漏电,当然不排除开关本身有问题,特别是山寨小品牌

网友B:
你这个很神奇,一点点排查吧,是漏电还是过载还是元件问题

我们原来是一层四个房子,四组配电箱,其中两个屋子正常,另两个房子就神奇了,不在同一配电箱下面,这屋开灯那屋偶尔跳闸,神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很神奇,一点点排查吧,是漏电还是过载还是元件问题

我们原来是一层四个房子,四组配电箱,其中两个 ...

看来我遇到的情况和你的类似,我需要排查一下线路。线都在墙里,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的是普通空开还是漏电保护空开?

照明不带漏保,插座带漏保。

网友:
赞同4楼意见,觉得这是最合理的解释,不然就是灵异事件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参考大家的意见,我对线路进行了仔细排查。
原因找到了。房子装修的时候,请了装修师傅改水、电管线。新加的这个灯的火线是从原有的灯开关接线盒中接的,这里面只有火线,没有零线。这灯的零线接到了插座的零线上。这样这灯的电流就是经过灯的火线-灯开关-插座的零线形成了回路,插座接的电闸是有漏保的。led灯第一次开灯的时候因为电路中有电容,电流比较大,零线上的电流超过了漏保的动作电流,导致跳闸。第二次开关的时候,led灯里面的电容已经有电,电流小,达不到漏保的动作电流,因此不会跳闸。长时间不通电,led灯中的电容放电了,又会导致启动电流大,漏保动作。
改造方法很简单,把后加的这灯的火线改到插座的火线上,这样就彻底解决了问题,不再跳闸。

网友C:
下面带大家走近科学

网友:
我觉着可能是管这个灯的开关有问题,根据你的描述,这个灯的开关应该在橱门位置,通过打开或者关闭橱门来控制开关通断,从而控制灯的亮与不亮。我猜可能就是这个橱门的 开关或者开关位置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面带大家走近科学

真就是走近科学

网友:
真就是走近科学,如果你这个使用白炽灯估计还不会表现出这样的问题。
我这还想用您这相似的办法呢,床头没有插座,但有灯的开关线,想从其他线盒里面串个零线过来全用灯开关的火线。不过还好,后来我是把线拉出来后再就串不进去了,搞了遥控开关,如果当初也串了个零线进来的话,还 真不知道会不会和您这情况类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带大家走近科学

走进科学有一期半夜灯亮,我还真遇到过。
在它播出之前我就解决了。
当时我岳父家的卫生间灯半夜自动亮,保姆告诉我的,说害怕。
我去检查一切正常,没发现问题。
第二天她又说昨晚又半夜自动亮了。
我仔细检查后发现是拉线开关的一个螺丝松了,导致两片金属距离很近,不知为什么晚上能自动连上,热胀冷缩?
把螺丝拧紧后,再也不会半夜自动亮了。

网友(2021-01-09):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参考大家的意见,我对线路进行了仔细排查。
原因找到了。房子装修的时候,请了装修师 ...

这不就是经典的借线问题吗,楼房线路现在都进行了分组,一旦遇到改装或增加时线路不足,就会从最方便的位置借线,不同组借线就会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