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的高速档位能干什么

楼主(2020-11-16):
一直没想明白3000转之上的 5289一类的.那么高转数的使用场景是什么.我看开孔器,钻头都要求低转数啊

网友A:
开孔器不是要求低转速,是要求低档位,开孔直径大需要的扭矩大,怕高速档扭矩不足。

网友B:
用过气动工具就明白4000转的意义了。大部分气螺丝批基本可以到15000转,拆小螺丝就会嫌电动初始速度慢,积累扭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孔器不是要求低转速,是要求低档位,开孔直径大需要的扭矩大,怕高速档扭矩不足。 ...

开孔器上写的 80-120转每分钟,是因为扭力的要求? 那高速转在高速时同样不能提供大扭力。 什么时候可以使用高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气动工具就明白4000转的意义了。大部分气螺丝批基本可以到15000转,拆小螺丝就会嫌电动初始速度慢,积 ...

但是明显电钻高速的意义不是拆螺丝吧,如果螺丝紧高速档也没法用啊

网友C:
你用高低档都试下开孔不就得了,一般只有高速档扭矩不够继续深入,我才会切到低速档继续开,高速档的开孔体验是低速无法代替的

网友:
钻不锈钢低速,钢铁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高低档都试下开孔不就得了,一般只有高速档扭矩不够继续深入,我才会切到低速档继续开,高速档的开孔体 ...

会烧钻头吧? 那么快会不会钻头都退火了

网友:
自己试过才知道。很多时候不是你想像的样子。

网友:
难道博世、牧田的这些电钻都没啥子用?

网友: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就用高速飞机钻打铁了,那个打孔的体验,之后很多年都没有在普通手枪钻上面找到过。锂电钻这种慢吞吞的钻速,真的比不上高速钻的畅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孔器上写的 80-120转每分钟,是因为扭力的要求? 那高速转在高速时同样不能提供大扭力。 什么时候可以 ...

好的高速钻,高速档扭矩也大,但够不够大还得看你开大的孔。
另外还有个限制是开孔器动平衡如何,是否能在高转速下保持稳定

网友:
钻孔扭力够的情况下,肯定高速好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孔器上写的 80-120转每分钟,是因为扭力的要求? 那高速转在高速时同样不能提供大扭力。 什么时候可以 ...

开孔器用带扭力调节的比较放便,最大值开孔,卡住不会扭手!用电钻开很不舒服,大扭力的也是!好点的开也器1千多转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烧钻头吧? 那么快会不会钻头都退火了

用高速档谁叫你直接按满了?都是无极调速,自己不会控制吗,
何况高速容易烧钻头指的是刀刃难以切削,摩擦过多引起的,一般是在处理不锈钢和合金钢才会遇到,普通的铁铜铝有啥好烧钻头的,直接拉满开钻没几秒就透了,畅快得不行

网友:
一般应用,5mm的钻头,你用普通充电钻,1300转,和5289的4000转,你打一次孔就知道了,钻头磨好点,钻薄不锈钢,区别很大的,还有就是可以上合金旋转矬,也能凑合着用了,5289开40的孔,3毫米钢板,我都是直接上二档的,曾经干碎了两个25的开孔器,

网友:
有开孔器,合金上滴几滴机油,比水好用,关键水喷上去很快流跑,油就能保持很久,润滑效果也更好

网友:
只要扭力够,留意别烧钻头,高速钻孔舒服多了。

网友D:
拿来打鸡蛋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来打鸡蛋不香吗?

嗨,,年初疫情期间在家不是没事嘛,做蛋糕做馒头,就是用论坛撸的虾牌充电钻当打蛋器的和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