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麻将机用麻将牌分析,纸面拆解,没实物可拆哦!

楼主(2020-11-16):
【偶不知道此帖是否合适放拆机区,骚版定夺】

上月发了个修麻将机的帖子,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455
大家对麻将机很感兴趣,对麻将机用麻将牌也有各种说法
虽然偶也很想砸开一块牌看看(普通牌倒是砸过),但妹夫不让呀!

那偶只能根据观察和测试,在纸面上分析一下了,大家可以各抒己见
如果有业内人士和砸过机麻牌的坛友能指点一下就更好了

关于机麻牌里封装了磁体还是铁片,其实看自动翻牌的动图就能推断
里面如果只有铁片是不可能完成这个动作的

直接证据就用可曲别针来说明
原谅偶,没高斯计,没法提供表磁读数及磁极方向了

虽然立起来也不会倒,但磁性并不太强

再来看叠牌的情况
先按常规叠,即上牌字符面(简称面)贴吓牌的背部(简称背)
放上去,提起来都没问题,不会吸在一起,说明相互吸力非常弱

再来面贴面看看
斥力强,通常都会被推开,说明牌的字符面都是同一磁极面

下面是偶推测的麻将牌内部结构
磁体靠牌的字符面就能达到这种效果
PS:以前砸过普通牌,里面填充是类似水泥或人造石一类的东西

这是面贴背和面贴面的叠放受力分析(忽略重力)
是不是就会表现出上面动图的效果

为进一步减小面贴背的吸力,偶估计内部更大可能的结构如下图
用较厚一点的铁片来屏蔽背向的磁场(偶用磁力线来表示)

以上纯属偶个人的分析,大家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分享、讨论一下
如果有业内人士和砸过机麻牌的坛友能指点一下就更好了

欢迎大家围观‘,指点,谢谢先!
---------------------------------------------------
最后上个牌,遇到一次手上牌是这样的(下边三条已碰,这还能不能叫已下“教”(听牌)
玩法是成麻,有请成麻大婶指点!

网友A:
麻将是国粹,麻将机也算是中国发明了吧

网友B:
那天见到有人砸开,有种里面有芯片和线圈可以作弊的

网友:
我们这的玩法比较传统,没有清一色,十三幺什么的,必须饼万条都有,有1有9,有吃有碰,现在放宽点,可以只碰不吃了
也有光抬杠的,啥都算杠
你这种我们这可以听,但是胡不了
我们单位的麻将机没有这种自动翻牌功能,是靠掉落翻牌的,所以有的时候一张牌要掉几次才能翻上来

网友:
拿到好牌,不会叫,捞清一色,不得翻几倍

网友:
楼主最近跟麻将干上了

论坛里有X光机的坛友,寄给他拍个麻将牌侧视X光片,再寄回来,邮费用M抵,你再发个麻将牌X光的帖子,大家给你打M:giggle:

网友:
在重庆和成都呆过半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传说中通巷麻将 牌响雨落的场面。

网友:
看着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
元首分析的不错~

网友C:
好像有遥控模式,有些懂的人肯定带上磁铁,知道概率会变化。骰子也有可以调概率遥控,偶尔一两次够了,用太多会被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将是国粹,麻将机也算是中国发明了吧

麻将是国粹,但麻将机是小鬼子发明的

网友:
很多手机有高斯计,通常是当作指南针用的

网友:
可以听,打幺鸡,胡二,五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将是国粹,麻将机也算是中国发明了吧

第一台在国内组装出售的麻将机叫雀友,公司叫松冈机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遥控模式,有些懂的人肯定带上磁铁,知道概率会变化。骰子也有可以调概率遥控,偶尔一两次够了,用太 ...

改装过的作弊机只用一次,不会用第二次
一般选的是高星级酒店的棋牌室,包一到两个晚上做改装,改装很快,把原来的进子位置控制部分、骰子盘、控制主板处改掉或者是串接板子,所有的器件都是和需要改装的麻将机配套,只要插接件一拔一插就可以,外行的赌客人根本看不出改装的痕迹,当然麻将子也是换过的
三个屠夫杀一头猪,遥控器一按,骰子、牌、坐风就能按照定好的程序进行,使诈只要三五副牌就可以了
我们以前酒店棋牌室里面这种被改的麻将机经常会出现,因为被改过的麻将机故障率会增高,去维修的时候才发现进子口怎么多了个带弹簧和钢针的电磁铁?

网友:
里面是磁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天见到有人砸开,有种里面有芯片和线圈可以作弊的

估计是RFID,作弊机里要用,普通的没有

网友:
上五条,出二条,单调九条,清一色一条龙。

网友:
真是钻研呀,找个麻将牌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