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京东京造镍氢电池充电器ZN421E

楼主(2020-11-16):
京东上买的37块钱的充电器,主要是看到充电电流能达到500mA,感觉便宜,还挺快,就买来试一下。
到手第一件事是拆,反正也不值钱,看看是不是牛屎芯片。之前买的狮王的快充,竟然是牛屎芯片,还挺失望的。

总共5颗螺丝,标签下面还藏着一颗,拆下4颗螺丝后,打不开,所以知道的。

还不错,不是牛屎芯片,感觉靠谱一些。

拆解完毕,看做工还可以,价格真的很便宜了。

网友:
那什么 一代神器 索尼cs2a 18一个包邮 某宝有 两个也就36 可比这个强多了

网友:
性价比好低啊

网友:
三洋MQR03RN用了若干年了 一直都挺好 把电池伺候的妥妥当当的

网友:
多少钱啊,看上去感觉一般般啊,还不如紫米的

网友:
至少标配双模式,默认镍氢快充模式,脉冲式充电检测电池,当电池大于50摄氏度切换恒流恒压镍氢慢充10小时后截止切断,另一种遇到大内阻镍氢快充检测失败,切换成恒流恒压10小时慢充模式。零几年我被镍氢拒充坑过,大概5小时以内镍氢急速充电器容易拒充,10小时以上镍氢充电器一般不会拒充,大概是工频变压器一直限流100到200毫安输出,忘记取出容易过充,最好加倒计时插座。

网友:
做工也真的乏善可陈了

网友:
不如买个洋垃圾松下索尼之流

网友:
这个也是定时的傻充吧,我直接买的BTC3100,锂电,镍氢各种圆柱形电池通吃,一劳永逸

网友:
贴牌代工的,和以前带液晶条显示的220V镍氢充电器充电电路类似,貌似改变R18、R19的阻值可以改变充电电流。

网友:
坛子里的魅色不好吗

网友:
确实不如十几块的东莞骚尼出口内销货,或者加几十块买c4香,带液晶和放电功能

网友:
做工很一般,小厂的走线贴片
然后电容还用了绿皮电容。。。只要见到这种电容。。基本是妥妥的小厂。。

网友(2021-06-11):
虽然做工一般,但是拒绝前面朋友说的洋垃圾。

网友:
这个做工还可以,感觉没那么垃圾吧

网友(2022-07-01):
呵呵,,,不错,,不晓得紫米 那个 镍氢充电器咋样?

网友:
大把,松下,爱老婆,sony的等你买,买这种干嘛,现在基本不用镍氢了,还是锂电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