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电池单独充电问题

楼主(2020-11-16):
请教各位大佬,我两块锂电池组串联使用,因为两块电池组都有保护电路及充电器,所以就懒得组一起了,每次充电时我都是单独给一块电池组充电,一块充完了再充另外一块。想问下大佬们,能不能同时分别给这两块锂电池充电,如图。谢谢了!

网友:
我都是一起充的,各自转灯

网友:
两个独立的充电器是可以的

网友A:
这样充电器1和2始终还是串联的意思啊,这个串联起来的电压还是在给两节电池一起充电啊

网友B:
充电器串联连接的地方再加一根线到电池串联连接的地方。

不过两块电池串联,据说万一某一个电池保护了,总电压会加到MOS上,会烧MOS的,除非MOS耐压超过串联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充电器1和2始终还是串联的意思啊,这个串联起来的电压还是在给两节电池一起充电啊 ...

确实同时用好像是两个充电器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串联连接的地方再加一根线到电池串联连接的地方。

不过两块电池串联,据说万一某一个电池保护了,总 ...

你说的加根导线没明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加根导线没明白意思

看错了。。。。

你这样可以的

网友C:
应该不可以,两个电池串联的那个地方加个开关吧,分别充电的时候把开关断开,充完电用的时候再把开关接通。

网友D:
平衡充就是这样的,要注意一定是隔离电源。什么意思?像个充电器完全隔离,正极和正极不是接在一起,负极和负极也不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E:
图是对的,就这样充放心好了,两个独立回路互相不影响,

网友F:
买一个遥控飞机充电器就可以一起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可以,两个电池串联的那个地方加个开关吧,分别充电的时候把开关断开,充完电用的时候再把开关接通。 ...

我有考虑过加开关,但又担心在运行中开关发热而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衡充就是这样的,要注意一定是隔离电源。什么意思?像个充电器完全隔离,正极和正极不是接在一起,负极和 ...

是两个独立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是对的,就这样充放心好了,两个独立回路互相不影响,

但是感觉又像是两个充电器串联,然后给串联的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一个遥控飞机充电器就可以一起充……

估计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感觉又像是两个充电器串联,然后给串联的电池充电,

这个才是串联

楼主:
对呀,就是感觉这样串联又给两个电池充电,把我搞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呀,就是感觉这样串联又给两个电池充电,把我搞晕了

这个怎么会搞晕?
你用的两个独立的充电器,按图示接线充电,把充电器理解成另一个电池,不就是通常的2并2串模式

网友:
如果是独立供电,独立输出的电源,是可以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