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脑

楼主(2020-11-16):
公司的电脑,一打开WPS,或者是加载办公软件反应就会很慢,打印票据的时候加载新票据也非常的慢,公司的这些老爷车我也懒得折腾。而且由于一些原因,换电脑或者是升级的话,公司是不报费用的。得自己掏腰包,想用最低成本来缓解一下,给他加个2g旧条,2g+1g,这样会不会稍微好一点?听说g41的兼容性都比较差,买个什么样的旧条好呢?本人是个门外汉

网友:
这个加内存是要好一些的。不过系统可以重新安装一下。ddr3内存还不是很过时,也很好买到。

网友:
CPU/内存/硬盘都换下可能还能用。
CPU上个E8或者Q9就好。
内存+2G。
硬盘+个SSD,不用多大,买个64或120G的,将系统和软件装进来。

网友:
买同品牌同型号的内存条一般不会有问题,最好频率也相同

网友:
以前的775平台
XP的系统啊
都已经停止维护了呀
老掉牙的东东了

网友A:
系统装32位的WIN7,占用内存小。所有杀毒软件和安全卫士,助手都不要装。

网友:
1G内存太小了,加内存提升明显

网友:
赶脚系统毛病,内存加2G就够,吧杀毒鲁大娘卸载,看C盘是否快满了

网友B:
加内存能提升不少,1G内存现在基本属于开机困难户,用2003还能对付,wps基本得等上几分钟
目前最低2G吧,还能对付,运行什么也都得等,我现在让我的机器磨炼的非常有耐性了

网友:
知道为啥卡不,因为这些软件要联网,你手机两年就卡的要死,电脑怎么可能十几年还好好地,硬件加内存只是可能缓解一点,可能半年不到,你发现内存条这几十块钱又白掏了

网友:
这什么公司?还要个人掏腰包升级啊?干脆把主板搞坏了换个新电脑
把E3400换成E8400,内存加一条2G,硬盘换成固态的,应该勉强可以了

网友:
论坛里有卖H61+4G+I3 2100的 160大洋,很不错的选择。随时自己掏钱但速度是杠杠滴,装XP或32位win7还是可以流畅的运行的,办公大票唰唰滴。最低来个双核1610也行还能省50大洋。110元完美解决。

网友:
我用的旧电脑就是G41平台的,你这换cpu,加内存,效果立显。
我用的cpu是q8200,内存6g,装win7还行,办公绝对没问题,浏览淘宝不卡。

网友:
这机子加2G内存,系统重装精简版win7,做好常用部署后,系统备份GHO,并保存到其他地方,

平常使用的软件也用U盘或其他电脑备份;总之千万别碰任何管家,大师,卫士之类的万恶之源软件。

这样搞好之后,应该文字类办公是没问题的。

网友:
就这小车还跑个搜狗2333

网友:
cpu和内存都是瓶颈,上tb淘一下,13包邮e8300还送硅脂,20包邮2g d3。

网友:
回收站4G*2,SSD128G,,,,,,淘宝E8400,,,,原机上的东东放抽屉里,,,以后换回好报废

网友:
论坛刚发上来H61+4G+2010 131大洋我觉得还是值得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装32位的WIN7,占用内存小。所有杀毒软件和安全卫士,助手都不要装。

电脑上有重要的数据资料,虽然杀毒没太大作用,但是对于你来说聊胜于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内存能提升不少,1G内存现在基本属于开机困难户,用2003还能对付,wps基本得等上几分钟
目前最低2G吧,还 ...

我就是不确定买什么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