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需要一个2000W左右空负载

楼主(2020-11-16):
我需要一个2000W左右的假负载来做测试求解决方案
只要功率表上能测试出来就行,只求简单
想用大功率电阻来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电压多少?220V的话,用电炉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多少?220V的话,用电炉丝

220V要安装在机箱里面(因为要带走去客户那边测试,有第三方在)

网友B:
1000W管碘钨灯2根,或者烤箱烧烤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W管碘钨灯2根,或者烤箱烧烤管!!!

主要是太烫了

网友:
电吹风到处都有啊,功率不够多用几个

网友:
电水壶
紫薯布丁

网友:
2000w的电炉子一个,如果要装在机箱里面就加装一个散热风扇

网友B:
你2000W不可能凭空消失的,要么产生热,要么产生光,或者逆变器返回电网,不过返回电网成本非常高,远不如电水壶灯泡经济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要安装在机箱里面(因为要带走去客户那边测试,有第三方在)

可以3000W的电炉,拆加热盘用,也可以买3根1000W的电炉丝,自己想办法固定
3000W的发热量很大的,放在机箱里恐怕不行

网友:
电炉或者电水壶

网友:
搞几个大电容分级投入吧,对负载性质要求不高的话能行

网友:
多根电炉丝串联,使单根电炉丝功率降低,发热量减小(产生的热量相对散热速度来说变小),然后再用同样的几路并联,使总功率到2000W

网友C:
假负载 ,直接用小变压器做一个啊,可以做到几百A   ,几十块钱。

网友:
假负载是替代终端在某一电路(如放大器)或电器输出端口,接收电功率的元器件、部件或装置。
是替代终端在某一电路(如放大器)或电器输出端口,接收电功率的元器件、部件或装置称为假负载。对假负载最基本的要求是和所能承受的功率阻抗匹配。通常在调试或检测机器性能时临时使用的非正式的负载。
假负载可以分为电阻负载,电感负载,容性负载等。
高频发射电路的假负载主要是频率允许,阻抗要匹配,并能承受发射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负载 ,直接用小变压器做一个啊,可以做到几百A   ,几十块钱。

求指教,怎么没明白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2000W不可能凭空消失的,要么产生热,要么产生光,或者逆变器返回电网,不过返回电网成本非常高,远不 ...

能量守恒定律学得好

网友:
发热芯,烧水炉啥的不行吗,边测试还能边烧水或烤点山芋吃吃

网友:
2000W的功率损耗.如果体积有要求最好用吹风机里的发热丝改造,风扇可以换用服务器用的轴流风扇,噪音小些,如果是交流负载还可以用可控硅来控制功率

网友:
电水壶或者电炉吧,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