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神帮我看看面包板连接问题

楼主(2020-11-16):
新手一枚,大神莫笑。

图一 LED在中间格子跨着连可以亮,图二那种为什么不可以亮呢?

网友A:
图2短路了,电池还没爆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短路了,电池还没爆炸吧?

没啊,为什么短路呢?
我的理解是

网友:
每一组那五个孔是通着的,所以第二图相当于灯的两根线是短接在一起的。

楼主:
谢谢大佬,搞定了

网友:
你玩面包板之前不拿万用表量一下哪儿跟哪儿是相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