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PowKiddy V90翻盖游戏机拆解

楼主(2020-11-16):
入手了V90翻盖游戏机,据说有玩PS游戏有振动功能,但是我模拟器设置了振动,游戏里也设置了振动,但是都没有,结果拆开一看,没安装振动电机,这个小游戏还是很不错的,屏幕清晰,模拟器可以自己设置项目,不介意帧数的话能玩很多游戏,下面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网友:
gbasp被山寨给干躺下了

网友:
不错,看这个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A:
目测屏幕也不比PSP好多少,所以我还是选买个二手PSP,至少握持感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屏幕也不比PSP好多少,所以我还是选买个二手PSP,至少握持感好多了。

psp屏幕观感可比这个屏幕好多了

网友:
F1C100S,全志牛逼

网友:
要180多大洋

网友:
这不是GB SP的造型么?

网友:
要是能模拟PS2更好,我印象中最深零几年暴走自行车游戏很好玩,可惜的是只有PS2游戏盘当初没有适配电脑模拟器,零几年没多少零花钱才玩了一个小时,然后被其他大学生花钱抢着玩,我零几年很多时间都去写作业没啥空闲时间。

网友:
还是PSP做工和屏幕比较有保障了

网友:
楼上的模拟PS2
PSP都做不到,PS2的机能可不差
PSV大概才能满足

网友:
可玩性还挺高的,做工马马虎虎,屏幕这效果还算过得去了。就是不知道这按键手感怎么样。很多廉价的开源掌机,其他方面都还行,坏就坏在按键手感上,不是太硬,就是键程特别长。

网友:
以前接触过一款ATJ2257主控的山寨游戏机,只支持FC和GBA游戏,而且模拟效果奇差。。。
后来出的ATJ2273方案的机器好像可以模拟PS1游戏。。。
现在的山寨游戏机已经进入了“开源掌机”时代,基本上是什么花活都可以整。。。

网友:
看做工一般般  这玩意还要到190大洋  这个价格不如买个二手的PSP游戏机之类的

网友:
听说玩耍过程中屏幕会有撕裂感?掉帧?

网友(2021-02-12):
psp!!!能玩???这芯片牛!!!

网友:
这个集成度真高,一个芯片就OK了,厉害

网友(2022-04-14):
还是全志ARM9的芯片,这性能可以跑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