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拆个口袋按摩器

楼主(2020-11-16):
垃圾玩意,看正面,什么进出口的,以为是个什么好货,再查下上面英文“马杀鸡”口袋按摩器,这玩意跟粮食进出口有什么关系嘛?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各种各样拆,拆完又得一帖,有请主角背面,2节5号电池仓螺丝打下,一看究竟,一个电机一个开关,
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这是广西粮食进出口公司定制给本单位的福利或者是用来送礼的吧

网友:
大号振动块

网友:
楼主的按动开关好像不耐用,我以前修过充电式台灯,故障了好几颗类似楼主静音自锁按动开关,后来用铁丝固定8点5毫米边长静音按动自锁开关,一两滴万能润滑剂触点防氧化耐用些。口袋按摩器父亲单位同事玩过类似的,其实是口袋充电风扇摔断一两片扇叶,当按摩器缓解工作头疼也不错。

网友:
以前我也用过类似的小按摩器,力度有点小实用性不大了

网友:
这个体积,只能装裤子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