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拆解日产车钥匙,更换电池。

楼主(2020-11-16):
电池是CR2032型号,不是网上说的CR2025型号。

网友:
老早前开天籁230JK时的钥匙的确是2025 但我强行的塞了2032也能进得去

网友A:
奇怪,我的是2025,早上刚买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我的是2025,早上刚买了电池

最新款的估计都是2032了。

网友:
2025\2032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我的是2025,早上刚买了电池

就是厚度差点。    32的座子深,把阴极片掰掰或垫点金属,就能用2025
20开头是直径 20mm所有的CR20--直径都一样的。
32 是厚度3.2mm
25 是厚度2.5mm

只差0.7,一般的工差在0.3-0.5 弹片再压一压,0.7绝对放得下

网友:
以前原厂是2025,但是自己后换的2025只能用1年多,2032用好几年,都能装上

网友(2022-06-08):
逍客 还是奇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