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动手DIY更换福睿斯正时皮带,给大家了解参考

楼主(2020-11-16):
风险提示:DIY业余爱好者,不是专业师傅,从自己换空滤,一路五年摸索下来,这车拆了个遍,偏执性格,换正时算是自己一个大胆的突破。以下仅作参考。换正时有很大的风险。出错轻则顶气门大修,重则发动机报废,不建议自己动手,大家看看了解一下就好。

2015款,1.5L福睿斯不知不觉陪伴了我5年了,上次11万公里的时候换了正时皮带。快要26万了.按照说明书的要求,15万需要更换。虽然检查了一下皮带还可以,但是还是决定换掉它。

半年以前就一直想着要自己换。难度非常大,参考了很多快手抖音的帖子,也咨询了一些修车的朋友。
建议先热车状态下,看一下瞬时的油耗是多少。我们这个车子正常的瞬时间油耗一般是0.5~0.8之间徘徊。基本固定在0.7。我第1次装有一点点偏差。瞬间油耗总是在0.9。后来重新拆装了一次就正常了。

由于自己没有风炮,所以就购买了带有飞轮固定器的工具。如果有风炮的话,是可以不需要飞轮固定工具的。
工具155。盖茨皮带加张紧轮230。

1/拆水壶,水壶就是通过这两个卡位卡住的,往上提就可以。拆掉固定的水管卡位,把水壶移到合适的位置放好。小心有根细的水管很容易折断。

2/顶起车子,卸下右边轮子以及轮毂护板~拆曲轴传感器

3/垫木头顶起发动机~拆水泵螺丝(如果不好拆用撬棍别住其他螺丝)

4/拆发电机~机脚垫~盖子~检查水泵压缩机轴承是否有异响
取掉上面两颗螺丝并且把它拿下来。然后再松动一下,下面一颗固定螺丝。就可以从发电机往外搬一带就松掉了。取掉发电机皮带。

拆掉机脚垫。

拆掉发动机连接的这个发电机支架

拆掉正时皮带盖子。正面的螺丝数可见。侧面还有一个。

5/拆一缸火花塞~放筷子测一缸上止点(如果不确定可以用扳手顺时针盘曲轴大螺帽,确定筷子最高点,当筷子处于最高点的时候,在筷子上与气缸的结合处做一个记号,确定一缸上止点时筷子的位置)

6/凸轮盘轮子上面有一个小圆的凹进去的点,这个点很明显可以看得到。将它盘到到时钟十一点方向。

7/拆掉车上这个位置原来的10号螺丝,将专用工具的螺丝拧进去,顺时针转动曲轴大螺丝,盘盘不动,~反盘可以动这时就是一缸上止点,检查一缸上面的筷子是否在最高的位置,刚才做记号的地方。

8/凸轮轴点对上面的点12点方向

9/凸轮轴盘卡死~工具上的箭头向上,卡的时候工具要能轻松的卡到位。

10/拆起动机工具卡死(启动机就在机油滤芯边上,拆掉三颗螺丝就可以取下来,取下来以后可以将它别到一边去)~由于工具螺丝不能上紧~用手顶着以免拆是跑位,确定卡住飞轮

12/拆曲轴大螺丝曲轴皮带轮~曲轴盘不要乱放~小心曲轴盘接触铁磁性消磁。拆掉曲轴螺丝以后,可以将飞轮的固定工具先取下来。

13/拆涨紧轮~
涨紧轮边上有一个突出的金属条,先将它压紧,然后用插销将其固定住,特费劲。这样就可以取掉皮带了。

14/清理皮带槽里脏东西
15/洗手皮带忌讳油污
16/装新涨紧轮扭矩30~皮带~顺时针方向套进去~注意皮带箭头向车头方向
装皮带的时候注意用力的方向。因为往左边转是转不动的。防止我们向右用力造成偏差。

皮带确定卡到位。

17/新的涨紧轮带插销固定住的,装上皮带以后,装皮带的时候最好是往左边稍用力带,并且上面的皮带齿一定要卡到位,放掉涨紧轮。

18/装曲轴盘定位工具~装曲轴盘的时候也要注意往左边转,左边是固定死的,右边会跑位。顺时针装曲轴盘螺丝用手带紧后~拆下定位工具,定位工具会有点难拆,但是稍微用力一下就能拿得下来。用手上紧,以免工具变形。上的时候不要用风炮打。很容易打烂。
把工具卡到曲轴传感器那个位置上面。突出的那个部分要插件曲轴盘的那个小缺口里面。

19/拆凸轮轴工具~定位销~曲轴盘定位工具~飞轮定位工具~盘曲轴大螺帽,顺时针盘几圈~是否可以转动~如果正确就可以顺利盘动~如果盘不动顶住了,就可能不正确~就要重复上面的卡位

20/工具再装上去~按之前的方法来一遍,如果正时正确的话,工具是可以很轻松的卡进去的。
确定OK先装上起动机,点火试一下。看看怠速,加速等是否正常,有没有故障码。
然后再反着把所有拆家的东西装回去。发电机装的时候教大家一个技巧。把皮带套上去,如果很紧不好上的话,先套上其他的轮子,曲轴大罗盘上面皮带挂一半然后用套筒转动曲轴大螺丝就可以把它别进去。发电机装的时候,可以找一根长的木棒,插进发电机与车身中间做为支点将发电机呀,进去。然后装上螺丝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的几点:
/要先装正时盖才可以装水泵的铁盘。
/皮带的方向要注意。皮带上面有箭头。
/凸轮轴工具箭头要向上。
/要确定一缸上止点。
/曲轴盘有磁性,不要乱放,以免被消磁。
/卡起动机的固定工具。一定要固定好。拆曲轴大螺丝的时候,另外一个手要顶住它。因为它的固定工具不是螺丝上紧的,只是两个螺丝插到洞里面会晃动。

换下来的旧皮带

end

网友:
厉害,这个还能换,,,,,,高手

网友:
正时皮带换换真的是大工程

网友:
还是日产厚道, 全系列用链条, 30万公路免更换

网友:
需要细心啊

网友:
牛人尽在数码之家

网友A:
旧带看起来没有裂纹还能用,5年跑了26万公里,真牛B!

网友:
5年26W公里,这车值了。

网友:
牛人5年快26万公里,还能自己换正时,厉害。

网友:
我五年前买的福克斯刚卖掉

网友B:
看来大家关心的还是5年跑26W公里,一年365天全年无休的话一年跑5.2W,一天就是142公里,就是跑出租这个数也不少啊,厉害了

网友:
换下来的皮带可以DIY皮带了,一辈子用不坏的皮带

网友C:
不就是一根皮带吗?难道换这个还有讲究?怎么拆下来怎么换上去不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带看起来没有裂纹还能用,5年跑了26万公里,真牛B!

跑了两年多滴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大家关心的还是5年跑26W公里,一年365天全年无休的话一年跑5.2W,一天就是142公里,就是跑出租这个数也 ...

跑过滴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一根皮带吗?难道换这个还有讲究?怎么拆下来怎么换上去不就行了么? ...

没对好会顶气门,要拆发动机大修的。开车过程断了,就要抬缸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对好会顶气门,要拆发动机大修的。开车过程断了,就要抬缸盖

不懂,乱说。
原皮带顺序标好齿号,再在各齿轮的齿上标上皮带齿号。
新皮带标上齿号,对着齿轮上的齿号装上。
不知道对不对。

齿号对上,各齿轮的相位也就与原来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一根皮带吗?难道换这个还有讲究?怎么拆下来怎么换上去不就行了么? ...

这车,曲轴皮带轮不带定位销。
螺丝松了可以随意转。
外面这个 发电机皮带轮带霍尔 装错了,启动困难或者发不动的

网友D:
楼主的水泵多久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水泵多久换的?

还没有换过,我朋友的车34万了,也还没有换水泵。有工具自己搞,就不担心了,坏了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