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了一个便携220v移动电源

楼主(2020-11-16):
买一个太贵,尤其较大功率的马宝都1k起步,只能自己做一个了。
由于都是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制作的,因此很多细节都略过了,坛友看个大概吧。
箱子是最难找的,马宝有的是,但是合适的非常难找,这个算是最合适的了。
这个是完成80%的样子,里面用了一个成品1000w峰值(500w额定)的正弦波逆变器。

实测功率500-600w长期没大问题,普通800w电钻也很轻松。但是这个逆变器欠压保护存在问题,欠压值标称10v+-1v,实测保护阈值很粗糙,而且偏低得9v左右了,对电瓶不利,临近欠压值时还出现工作不稳定的状况,欠压后的待机功耗高达6w左右,本来就欠压值过低,欠压后功耗还这么大,如果无人看管,电瓶极易损坏。

因此自制了一个过欠压保护板,开关是电源总开关,由于电流巨大不是直接控制电池通断的,这个开关控制电量表和逆变器软启动。

逆变器内部温控也存在问题,待机时风扇狂转,通过修改解决了,待机时逆变器基本不转。又发现风扇低转速时pwm调速时的脉冲干扰很大,非常烦人的噪音,通过再次修改pwm调速电路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红圈里引出了一个接口,连接到外部控制板,逆变器的软启动启停及过欠压保护都由外部控制板控制,内部缺陷保护功能被禁用。
原壳上还有个电压表,严重不准已弃用。

自制了一块小板子贴在这里,实测性能良好,欠压保护后电瓶脱离负载后电压回升不会造成反复重启,欠压保护后的待机功耗由原先逆变器的6w左右降到不到0.1w.
拥有过欠压,软启动,瞬态大电流负载电瓶压降忽略功能,可以避免电钻等感性负载启动瞬间把电瓶电压拉低到欠压阈值以下时带来的欠压误触发。

充电输入接口和220v输出接口

侧面开散热孔

这面也是

一块超威20ah动力电瓶

组装好中层固定结构,线用的10平方纯铜线,很粗。
下面储物格可以放置一些插座和充电器啥的,充电器可以给自身充电也可以连接后对外充电。主要用做外场设备器材应急后备电源,对功率和续航要求都不高,绝大多数情况平均功率都在300w以下,综合应用需求和成本考虑没有用锂电。

正面的电量电压表

可以自定义电池类型,串数,高低压阈值,自定义过欠压报警阈值,有欠压 过压警告,有温度显示,支持精度校准。支持自动息屏和常亮及手动开关屏幕。

这个不算便宜,我用的红包什么什么的,买的最低配款(无温度,和告警等等),拆开自己把剩下的功能都补齐了,包括温度探头。
经测试此表电压精度不错,温度精度+-0.5度以内,就是可视角度稍低。

完成后的样子,总物料成本没超过300元。

侧面

另一面,完全放电后开关未关闭就进入低功耗模式,放置很久也不会造成电瓶进一步亏电,关闭后功耗基本为零。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你咋就这么心灵手巧尼。

网友B:
机内有220V直流吧,引出来供电钻使用可以吗

网友:
做了派什么用?

网友:
最好了用在哪?

网友C:
就看改动的地方就是技术活啊

网友D:
你这样还不如用兴力电的板子,那做工你看就会喜欢,而且搞个拖杆箱装不香么,用个48V 锂电池带个拖杆箱,里面存个14度电,接个3000W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咋就这么心灵手巧尼。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内有220V直流吧,引出来供电钻使用可以吗

机内只有300v高压直流,输出220v交流,电钻什么的直接用啊~

楼主:
嘿嘿用到的地方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看改动的地方就是技术活啊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还不如用兴力电的板子,那做工你看就会喜欢,而且搞个拖杆箱装不香么,用个48V 锂电池带个拖杆箱,里 ...

这个就为了小体积便携,48v再拖杆箱不嫌大吗

网友:
请400元卖给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用到的地方很多

是吗?是吗?是吗?

网友:
劲小,移不动

网友:
楼主是要出去电鱼么

网友E:
大婶没顺便把电瓶也引出来?如果再加个DC/DC转5V也引出来,就齐全了

网友F:
再接个快充板子,USB、PD接口齐活了,露营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婶没顺便把电瓶也引出来?如果再加个DC/DC转5V也引出来,就齐全了

元首来了,这个主要是外场用主要是对220v的临时需求,因此没加入单独dc5v,dc5v可以充电宝解决或者再插个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接个快充板子,USB、PD接口齐活了,露营杠杠的

露营确实也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