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个是什么?

楼主(2020-11-16):
刚刚收实杂物发现了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线变,一般用在老军机上

网友:
阻抗匹配器

楼主:
哦,一般用于什么电器的?

网友:
看这颜色,立马联想到军.

网友:
600:8转换牛

网友:
音频耦合变压器,如果是高品质、高指标参数的,会很贵

网友:
隔离电路的?

网友:
阻抗匹配器,以前电子管收音机、功放上面用得多。

网友:
定压广播扬声器的阻抗变压器

网友A:
线间变压器,600:2一8欧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间变压器,600:2一8欧姆。

是600转8阻抗匹配。那个不是2,而是Z。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600转8阻抗匹配。那个不是2,而是Z。

这我没看清楚,有的定阻机上不常标8一16欧姆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