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威视球形摄像机 不知道型号

楼主(2020-11-16):
单位换下来的,还是好的,就是不知道型号。

网友A:
海康的网络球机,要知道序列号就能查到型号了。

网友:
还能用吗? 求赠送。

网友B:
板子上有型号啊:DS-21223IA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海康的网络球机,要知道序列号就能查到型号了。

这貌似不是网络球,网络球没有地址码的。模拟球才用地址码来控制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貌似不是网络球,网络球没有地址码的。模拟球才用地址码来控制云台

确实是模拟的

网友:
没啥用,别研究了,闲鱼出了换钱吧

网友:
原来是模拟球,自己玩玩吧,这个机器估计有20倍的光学变倍,100米看车牌没问题。

楼主(2021-01-17):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有型号啊:DS-21223IAM

这个型号问了官方400,都说查不到,见鬼了。

网友:
模拟,不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貌似不是网络球,网络球没有地址码的。模拟球才用地址码来控制云台

至少海康的网络球有很多带rs485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问了官方400,都说查不到,见鬼了。

通上电,画面出来之后按出菜单,菜单上面有型号和序列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上电,画面出来之后按出菜单,菜单上面有型号和序列号的

显示的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