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k9chgy8s5M量产成功

楼主(2020-11-16):
同城38收了个msata 840evo 颗粒是k9chgy8s5M 单颗4ce TLC BGA316封装
之前爬贴,知道可以上3268 本来就有几片bga316的3268板子,直接焊上。
也爬过贴,说颗粒体质好可以直接高格量产(小唐),原贴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921
直接3268拆了sb4 sb10 短r43 找到3268AB_2.5.67_v8  量产,量产绿色 pass
问题来了:跑数据校验不过。
没办法,可能这个颗粒体质不行了吧,就找黑片工具开始量产。找了2个版本,均量产时间30000秒以上,定容后只有32G...
依然校验不过!!!
最终短接SB4 SB10 量产30000秒,开出45G 校验ok。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不是一开始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不是一开始白拆了?

可以这么理解
但,能用高格量产的颗粒个人建议还是高格量产。

网友B:
何必呢,转接贴上3267美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呢,转接贴上3267美滋滋

转接贴也打算试试了。
之前就觉得68固件感觉和67不是一个团队的,差了很多。
就是看了小唐说可以高格才打算试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接贴也打算试试了。
之前就觉得68固件感觉和67不是一个团队的,差了很多。
就是看了小唐说可以高格才打 ...

3268挑不出来新增坏块的,哪怕跑圈报错也没法屏蔽,3267就没这个问题,3267是真的稳,就是对新颗粒没法支持了,相比之下3268和3281的稳定性跟屎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接贴也打算试试了。
之前就觉得68固件感觉和67不是一个团队的,差了很多。
就是看了小唐说可以高格才打 ...

我的能跑过...读130写35...估计是F体质不大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68挑不出来新增坏块的,哪怕跑圈报错也没法屏蔽,3267就没这个问题,3267是真的稳,就是对新颗粒没法支 ...

哈哈,我就挺喜欢3268,支持颗粒多,拆机板便宜。

3268屏蔽坏块其实不难,用prescan工具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就用低格工具。

网友(2023-11-06):
黑片工具可以给一下吗?421879687@qq.com

网友(2023-12-30):
这个颗粒我贴3267AE,半年后5个有3个需要重新量产

网友(2024-10-13):
范神说过三桑的19纳米就是个坑爷的坑爹货,真的一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