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pdd迷你角磨机拆机

楼主(2020-11-16):
本来以为机头那么长会有一级减速的,牺牲转速弥补扭矩不足,结果到货后拆开发现那么长一个直轴,晕啊,这么做不知道是为了少改磨具还是为了重心平衡,估计是前者吧。
另外这款转速很高,实测带角磨片15000,得用好点的磨片。
优点是类似体积下价格最便宜,另外陀螺效应也比博世科迈斯小,省劲也好操控一些

网友A:
这个550电机辛苦了.........没有伞齿,磨啥啥堵转.
100的盘片,阻力太大了,还不如电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550电机辛苦了.........没有伞齿,磨啥啥堵转.
100的盘片,阻力太大了,还不如电磨 ...

16.8v的电池扭力还凑合,昨天试了一下切很厚的不锈钢壳没有堵转,就是这个电机不知道能扛多久。
另外补充一下,开关是按压式的,松手就停,但是可能做工有问题,昨天用的时候有一次按钮卡住了,松手也不停,吓死我了

网友:
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利润比手电钻高多了,奸商们终于有机会高价出售库存改款货了,爽翻

网友:
不如买几把25元双速手电钻了。

网友:
这个没有任何安全性能可言啊  不能大品牌的有设置很多的保护

网友:
估计也是没有任何性价比

网友:
这个结构的角磨机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降到19包邮就买一把。

网友:
88元人民币。

网友:
请私信购买链接,谢谢!

网友:
这个是手电钻换头吧

楼主:
想要的坛友去拼多多搜迷你角磨机,吧
但请考虑好,550电机直驱100mm磨片,扭力是否足够用?转速是否太高?
据我所知,其他的直驱迷你角磨机,比如米沃奇麦太保博世威克士科迈斯,都是直驱75mm磨片。
特畅恒有一款12v迷你角磨机,也是550电机100mm磨片,但是真正的伞齿减速“角”磨结构。
550电机直驱100mm磨片只此一家。

网友B:
几十元钱,业余爱好者手工DIY小制作用用很不错了。那些认为没有伞齿轮转角、没有减速机构就不能用的,完全把专业角磨机和迷你型切磨机的定位搞错了!诚然,这货干不了专业角磨机胜任的大活、粗活,但用于小件制作时它又有着大型机无法替代的优势。他们眼里的角磨机可能就是维修工使用的那种无所不能的大家伙,估计没见过几百甚至千元级的大品牌类似小型工具,像博世小钢侠、米沃奇12V机、还有威克士801等等都是这种动力输出形式的。
自从用充电钻改制了一个类似的工具后,我的插电款、锂电款角磨机基本就很少再用了。一开始也是采用了这种结构,但输出轴同心度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楼主的买的成品原理值得借鉴),改成横置775电机+成品连接杆后大有改观,力道也增加了不少。别看这货身材不大,切割钢筋、金属板完全没有问题,关键是工作时更加安静、平稳,不用担心噪音扰民。
根据自己的制作、使用体会,建议楼主尽量使用小直径切磨片(我特意收集挑选了一些大角磨机用过的,直径差不多跟博世小钢侠专用的那种3吋片接近即可),这样更容易掌控些。如果觉得这种按压式开关不好用,可以自己加一个充电钻调速开关,操作习惯跟充电钻一样,更能收放自如。如果楼主属于动手派的话,还可以让这小工具具备电磨机功能,参考一下电磨机的夹头、夹芯原理,稍加改造就行。已有这类成品在售,很遗憾忘了在哪儿见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十元钱,业余爱好者手工DIY小制作用用很不错了。那些认为没有伞齿轮转角、没有减速机构就不能用的,完全 ...

这个就是拿来拆的,角磨机包括直驱迷你角磨机好几台,不会用这个的

网友:
这个玩意,可以把主轴留着,改个航模的外转子电机,20v,用550 kv的电机,正好一万多点的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的坛友去拼多多搜迷你角磨机,吧
但请考虑好,550电机直驱100mm磨片,扭力是否足够用?转速是否 ...

我有一个特畅恒的角磨机,原来是12v的,改用大有20v的电池后动力可以了,就是用了几天电机好像出问题了,

网友:
淘宝上还有款和博世差不多外形的无刷机,论坛有人买了,但是没拆过机,不知道里面啥结构